PL6 风扇不转 高温保护

楼主(2013-12-23):
我的PL6现在风扇不转。过一会就高温保护了, 上次出现这个问题 我拆了把风扇的线重新插拔 好了。 现在不行了。我用12V直接供电风扇正常,用万用表量了主板和风扇的线路是通的。请教大家是什么问题。。

网友A:
现在气温低,PL8或PL6低温保护,充电只充93%(4.1V),请教如何设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