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旋翼用电调小调查

楼主(2013-12-23):
大家对于多旋翼电调有些什么要求呢?比如要求重量轻,稳定性好,等等。欢迎讨论!

网友A:
性价比最重要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性价比最重要吧

嗯,价格是考虑的因素之一,毕竟一架得用4个或更多,性能上或者功能上呢

网友:
我用铂金30A

网友B:
首先它一定要兼容电机!别堵转!然后看的是性价比。。。。

网友:
同蜘蛛30A

网友:
同蜘蛛30a
问题是现在也没起飞

网友C:
新人起步阶段,蜘蛛30a不解释
其实是预算有限,没法上铂金

网友D:
原来用dji30a和铂金现在全换蜘蛛了,感觉响应快多了,至于稳定性,用的朗宇电机飞了大几十个起落正常

网友:
呵呵,你是新手还是老手啊,发起这样的讨论帖,你自己用什么啊。

网友:
你是新手还是老手啊,发起这样的讨论帖,你自己用什么啊。

网友E:
果断蜘蛛。。性价比高,速度快。蜘蛛出来前也买了好多好淫的,不过都刷了BLHeli。响应也很好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新人起步阶段,蜘蛛30a不解释
其实是预算有限,没法上铂金

simonk程序对盘式电机兼容 还是有问题的,你们哪儿来的信心?

网友:
引用 网友D:
原来用dji30a和铂金现在全换蜘蛛了,感觉响应快多了,至于稳定性,用的朗宇电机飞了大几十个起落正常

simonk程序对盘式电机兼容 还是有问题的,你们哪儿来的信心?

网友:
引用 网友E:
果断蜘蛛。。性价比高,速度快。蜘蛛出来前也买了好多好淫的,不过都刷了BLHeli。响应也很好了。

simonk程序对盘式电机兼容 还是有问题的,你们哪儿来的信心?

网友E:
引用 网友F:
simonk程序对盘式电机兼容 还是有问题的,你们哪儿来的信心?

simonk对盘式支持的话的确不行,不过大多数是硬件上的问题。。其实去掉后面三个小的电容就能很好兼容了。。
蜘蛛这边是改过的设计,没问题的,至少我测试手上电机,长的扁的大的小的都不赌了。

另外就是6s支持问题。之前simonk用6s基本上用一个赌一个。。。蜘蛛新出来时候也是堵,然后撤回了,改过以后新版的也没问题了。。。
ztw还算是下了一些功夫的。。

蜘蛛在我看来就是simonk的性能+商品电调的兼容性+超低价格。。

综合起来是我多轴用电调首选。现在用下来也没发现任何问题,至少我没发现。。。吐槽蜘蛛堵和烧的在改版之后好像也没怎么见着了。。

网友F:
引用 网友E:
simonk对盘式支持的话的确不行,不过大多数是硬件上的问题。。其实去掉后面三个小的电容就能很好兼容了 ...

那就再观察一段时间

网友:
一直用4合一。。。

网友E:
引用 网友F:
那就再观察一段时间

时间不短了。。至少我和我几个比较熟的朋友,一起测试过基本上市面上常见的易堵转电机了。。4225 4822 x3508s v3508,4110  4108s还有款双天的什么型号不记得了。TM的几个用的多的型号也是测过。。。当然了。。因为蜘蛛便宜。。所以我的小机架也是用的蜘蛛。疯狂的2208 kv 1400和解放的2208kv 950还有朗宇的v2216 kv 800也是不堵的。
莫非你想表达的意思是,因为蜘蛛是simonk的固件,或者说是基于simonk固件的,所以就永世不得翻身,不管做了什么改进,怎么样早晚还是要堵来堵去?

要说再等等,那是在用的人很少,很多搭配还没有测试的情况下,现在蜘蛛基本都成6S首选之一了,除了铂金就是蜘蛛,看看论坛和好多群里面的测试,也可以说蜘蛛相对普通simonk是有非常大改进的,堵转基本不存在。

这是有事实依据的,而不是什么信口开河,或者因为价格低就选择性的忽略缺点。。(虽然说那神马自称600hz刷新率好像是纯瞎掰的)

对我来说,这绝对是首选。响应比铂金快得多,和我刷了BLHeli的铂金一个级别。

不过就算这样,还是看个人。。要是一开始就抱有有色眼镜看一个产品。。我也没啥好费口舌的。。

网友:
天行者30A

楼主:
引用 网友G:
蜘蛛30A!

这位仁兄,为什么选蜘蛛30A呢  好处在哪里?

楼主:
引用 网友B:
首先它一定要兼容电机!别堵转!然后看的是性价比。。。。

也就是兼容性好,性价比高是吧

网友F:
引用 网友E:
时间不短了。。至少我和我几个比较熟的朋友,一起测试过基本上市面上常见的易堵转电机了。。4225 4822  ...

别激动啊,我意思是说最近没装机续求,天暖和了装机在考虑,正好再看看大家用的情况,没啥恶意吧,别误会了

网友:
KAO~我才买了10个铂金

网友E:
引用 网友F:
别激动啊,我意思是说最近没装机续求,天暖和了装机在考虑,正好再看看大家用的情况,没啥恶意吧,别误会 ...

哈。。。那就好。。

最近在论坛上遇到的不讲理的粉太多了。。所以就。。。

楼主:
引用 网友E:
哈。。。那就好。。

最近在论坛上遇到的不讲理的粉太多了。。所以就。。。

看到大家积极讨论学习的氛围真好O(∩_∩)O

网友G:
引用 楼主:
这位仁兄,为什么选蜘蛛30A呢  好处在哪里?

刷新率可达600HZ,我使用400HZ刷新生配合朗宇的电机,响应很好,至今也没有出现过堵转什么的!比天行者不知道要好多少!(当然,实事求是,我没有铂金系列,无从比较,再说了,铂金是什么价格啊,用不起啊!)

网友E:
引用 楼主:
也就是兼容性好,性价比高是吧

主要是性价比高啊。。哈哈。。性能也好(主要是响应快,线性好)
兼容性反正可以说是没问题,常见的电机大家都在用,不堵。

网友:
引用 楼主:
也就是兼容性好,性价比高是吧

油门响应速度也就是信号频率也很重要,现在ZTW蜘蛛应该是综合最好的,好硬铂金算是最可靠的。

网友:
铂金40安飘过,直机和4轴都是铂金

网友H:
一分钱一分货

网友:
引用 网友H:
一分钱一分货

有道理 、蜘蛛路过

网友:
我用的蜘蛛40A  还有一个好盈四合一

网友:
引用 网友G:
刷新率可达600HZ,我使用400HZ刷新生配合朗宇的电机,响应很好,至今也没有出现过堵转什么的!比天行者不知 ...

啊?我之前用的都是好盈天行者,朗宇电机,暂时没有发现问题,需要换蜘蛛吗?

网友:
用天行者的路过

楼主:
引用 网友E:
主要是性价比高啊。。哈哈。。性能也好(主要是响应快,线性好)
兼容性反正可以说是没问题,常见的电 ...

线性好怎么体现呢 或者说怎么衡量呢

网友:
用TM的路过......一直没有出过问题!

网友:
引用 楼主:
线性好怎么体现呢 或者说怎么衡量呢

我的理解是,对于电调来说,输入的油门值和输出的推力完全成正比,这叫完全的线性。。。(飞控在输出的时候,其实给的就是需求的推力的)

但是这个相当难做到。完全成直线的只有ESC32的thrust mode下。。。这是需要用一个秤去测试桨在不同转速下推力。。然后你和曲线弄到电调里面才行的。。相当麻烦。。但是多轴的话,绝对不是一般二般的稳。

simonk和BLHeli的固件做不到这种完全的线性,能做到的是和ESC32的open loop模式一个样。(ESC32除了thrust和open loop还有个RMP模式,也是闭环的。。和转速闭环,而不是推力)

但是还是比好盈等等要好得多的。。。

网友I:
就我个人而言推荐铂金30A首先电调质量在那放着,只要不拆皮,坏了还能修,售后不错。用的时间长了自然性价比就出来了,其次铂金的性能相当不错,我周围人用铂金很少堵转,电流稳定,在调试过程中基本不用考虑电调电流不稳使电机出力不足而飞不稳的情况,用价钱低的电调或次品电调对电机的出力影响比较大,四轴修平效果不好就飞不稳,重则起飞就倒扣过来,所以建议配好电调,只要不丢,用的时间还长,可靠性也高

网友:
稳定要好,能挂摄像机

楼主:
引用 网友I:
就我个人而言推荐铂金30A首先电调质量在那放着,只要不拆皮,坏了还能修,售后不错。用的时间长了自然性价比 ...

赞同 支持!

网友:
蜘蛛 30安  4225  KV610   4S 5200电池 1238桨  暴力飞15飞分钟 还能悬停5分钟 一共20分钟自动降落   NAZA V1

网友:
支持 蜘蛛  中特微的客服很好       有人黑 蜘蛛   你拿个堵转的视频出来 ? 给大家看看

网友J:
作为菜鸟,初步接触四轴,我想问下 hobbywing quattro四合一电调 每个端M有三根线,三根线ABC,哪根是接地?哪根是接电源? 还是三根线随便接?

楼主:
引用 网友J:
作为菜鸟,初步接触四轴,我想问下 hobbywing quattro四合一电调 每个端M有三根线,三根线ABC,哪根是接地? ...

每个M端都是接motor的,是三根电机线,任意接上之后,查看电机的转向是否正确,反向的话任意更改该电机电机线其中的两根即可。电源有专门的电源线,一根红一根黑的

网友:
对电调无特别要求,适合就好

网友:
ZTW蜘蛛精30A,给力固件!不解释!!!

网友:
4006跟蜘蛛会不会堵转?

网友:
准备用蜘蛛30A配朗宇 4108S,最开始计划是铂金,无奈太贵了,呵呵

网友:
用的好赢飞腾30A。效果不错。

网友:
我是,xa sx飞控,想买蜘蛛电调,不知道行不行,有没有人用蜘蛛配sx飞控的?用不用在调参软件设置为普通电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