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发Y6,带折叠、云台效果

楼主(2013-12-23):
前些日子刚把刻好板子的新Y6组装了,给大家共享下,技术细节也完全公开!另外附带暑假参考论坛做的防水四轴!

Y6配置:F4006 KV680
上1150仿飞跃碳桨
下1155仿TM碳桨
刷过的天行者20A
APM2.5+GPS
hummer无刷云台
1.5MM碳板+13MM打孔铝管带加强筋
空机重量950g

四轴配置:dji2212
好盈四合一电调
二手兔子1代
DIY轻量机架+保护套
空机重量726g

现在一个Y6负责航拍,是主力。四轴做了防水,在人多的地方或者水面上飞都不怕。
这两天用Y6测试了不同上下桨的效率,已经做了10组数据。还有最后一点没完成,届时将结果送上给大家参考~

下面是细节图片!有说明

先是合照
电机直接固定,上电机用塑料电机座+固定片+502固定
机臂打孔,利于穿线和减重。
说说选铝管不选碳管的原因:铝管打孔后重22g,12mm碳管大约16g。碳管还需用管夹、螺丝固定,这点重量加上去,和铝管差不多。但是铝管有利于散热;炸鸡时,铝管容易断,但是相应的设备容易保全。碳管由于刚性太大,冲击力会分担到其它设备上去,导致设备损坏。最关键的,铝管便宜
电调散热片直接贴在铝管上。铝管是13mm带加强筋的。脚架下面那段红色的是4mm热缩管,AB胶固定在铝管上。脚架可以插拔。
铝合金螺母+螺丝。螺母下方加几层塑料垫,折叠起来很顺滑。
O圈+两根扎带固定,靠不靠谱?反正我飞了五个月没发现问题,关键可以防撞

折叠起来了!中意Y6就是因为它可以三个机臂折到一快!

网友:
好多图没显出来

网友:
就剩下一个图。。其他全挂了。。

网友:
图怎么了

网友:
图貌似挂了

楼主:
论坛怎么回事,图全插不进去

图来了
云台+高脚架效果
脚架底端有珍珠棉减震。为防止被拍到,特意将前面两个脚岔开了,不过感觉叉太开,暴力降落估计得跪。不行就用4*2mm的。
hummer云台,效果还是很好的
新机架改进了固定方法,O圈直接卡在下挂板的卡扣上,海绵用704固定在云台上。安装云台只要5秒钟。
卡扣还是很靠谱的
脚架采用4*3mm碳管,连接处有内塞3*2mm碳管加固。整体长20cm
层板打样的快拆保护套,铝管专用。
做太大啦!

网友:
图一次不能太多,多了就出不来了,一次10多张就OK

楼主:
继续发四轴

外观,DIY的机架,epp泡沫,电子设备做了防水(除了最上层的飞控)可以整体漂浮在水上。
屁股上有四条5050防水灯带
兔子1,中间那层放电池
空机重726g,估计比大多数同级别的四轴空机都轻了。

网友:
关注中,准备整个Y6

网友A:
上视频,云台效果

网友:
折叠到一起后很有一种剪刀手爱德华的赶脚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上视频,云台效果

这个云台五月份就开始用了,那时候还没有飞狗这些。效果刚刚的!海绵减震很到位!视频倒是很多,,上传太麻烦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