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人准备入450

楼主(2013-12-23):
新人一枚,以前玩过伟力V911,目前正在练模拟器。打算入手一台450玩玩,价格稍微便宜一点的先练练手,炸鸡了也不心疼。比较了下飞越450无副翼和固朗的一款有副翼的比较合适!固朗的450是RTF的,飞越需要自己组装调试!目前也看了一些组装调试的帖子个人比较倾向自己组装调试,毕竟以后还要想玩下去基本的组装调试的知识还是要有的。控的话打算入手入门的进口货:FUTABA的T6J,JR XG7还是Spektrum DX7S ,麻烦大家给点建议。

网友A:
控如果你在FUTABA 或JR、Spektrum选的话 都没问题 都是好控  JR、Spektrum的接收带卫星天线  FUTABA的不带卫星天线 看你个人喜欢那种()
飞机的话 只要不买山寨的就可以了    有的东西别看他便宜 之后你还是要换的 多的钱都去了

网友:
FUTABA控的话 还是选个T8 或者T14,

网友:
欢迎入坑

网友B:
要Spektrum DX7S 吧,目前地平线搞活动。

网友:
恭喜入魔

网友:
炸炸更健康   买空机自己装很有乐趣哦  控可再好点  一般炸控的机会比较小

网友:
控推荐14SG和XG14,飞机上X3吧,比较耐炸,当然450l也不错,就是炸鸡成本高些,飞越还是不要搞了,精度比较差

网友:
还是一步到位吧

网友:
JR FUTABA都行,机机就买个大众都在玩的,配件好买啊,亚拓最近搞新春活动,我觉得挺不错的。。当然有钱上JR的E6吧,好像是相当于500级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要Spektrum DX7S 吧,目前地平线搞活动。

DX7S带的接收是六通的还是7通的,我看地平线上的那款6115接收好像是六通的

网友B:
8通道的2048高速的,SPEKTRUM AR8000 ,原装的,不是山寨的啊! 高速8通道接收机 配合DX7SE DX8达到高速效果
2048 Resolution

楼主:
引用 网友B:
8通道的2048高速的,SPEKTRUM AR8000 ,原装的,不是山寨的啊! 高速8通道接收机 配合DX7SE DX8达到高速效果 ...

看了下有点贵啊!SPMAR7010 AR7010 7-Channel DSMX Receiver 这款7通接收怎么样?还有连接接收的那个是什么?

网友:
SPEKTRUM AR8000 是买遥控设备配的超值,以后再添加接收机可考虑AR7010,小飞机还可以考虑山寨---那是真便宜。另外和接受连着的是卫星天线,也可单独接无副翼三轴陀螺。

网友:
引用 网友A:
控如果你在FUTABA 或JR、Spektrum选的话 都没问题 都是好控  JR、Spektrum的接收带 ...

卫星天线有什么作用?这个搞不懂,

网友:
飞机一定买个好点的,新手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