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精灵vision失控返航降落点问题

楼主(2013-12-23):
请教精灵vision失控返航降落点,是每次起飞时的坐标点还是每次都要重新设定?

网友A:
当您的飞行器收到足够的卫星数时,第一次启动电机的时候主控会自动记录返航点。

楼主:
引用 网友A:
当您的飞行器收到足够的卫星数时,第一次启动电机的时候主控会自动记录返航点。

明白了,谢谢
还有请问为什么自动返航后精灵会象青蛙一样上上下下跳个不停?

网友:
引用 楼主:
明白了,谢谢
还有请问为什么自动返航后精灵会象青蛙一样上上下下跳个不停?

可能是您飞行场地不平,传感器误差引起的。

网友:
衛星接收六顆星以上!綠燈快閃二次後即記錄好反航點!
或手動記錄反航點!

网友(2014-02-26):
返航没一次不青蛙跳的

网友:
这个我觉得应该是下降的惯性和反弹引起的,落地时的油门儿不像手动控制的那么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