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JIGPS信号灯不闪烁,起飞变绿是怎么回事。还有飞行中有小抖动!望 指点!

楼主(2013-12-23):
求解问题:DJI悟空M八轴-GPS信号搜星校正完成后,断电换电池后,信号灯不闪烁,常灭,可以正常起飞,飞行时GPS信号灯变绿是怎么回事。还有飞行中有小抖动!望 指点!

西安专业航拍群 305947131   (欢迎朋友们进***(监控)流)

群名称是

楼主:
顶起,希望高手解决!

网友A:
多奇怪啊,断电再通电肯定是要重新搜星啊,你再通电后GPS完成搜星当然要亮绿灯。你第一次玩啊?

网友:
如果是无风抖动,应该是感度高了。话说NAZA GPS模式容易炸鸡,楼主要有心理准备

网友:
路过,顶一下,让悟空飞控的人帮你

网友:
是不是IMU数据丢失!
或者是成功记录前向
搞航拍慢工出细活!

楼主:
引用 网友A:
多奇怪啊,断电再通电肯定是要重新搜星啊,你再通电后GPS完成搜星当然要亮绿灯。你第一次玩啊?

关键是搜星状态是完成了?GPS模式也没有指示闪烁,无任何情况,起后隔会报绿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