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僵精灵1加H3-2D狗屎云台8针排线的处理方法!

楼主(2013-12-23):
主机在减震支架的一个减震球中间钻一个6.5mmm-7mm的孔,排线通过这个孔,刚好是电池仓的中心,那里有个凹槽,完美放进排线,背面用3M海绵胶贴好,再通过灯附近上去接到插座。完美解决排线横跨机腹穿过脚架的尴尬布线,这样不影响减震球的减震效果,同时做到美观。
再改这个同时,也把图传放在机器里面,天下去除外壳从一个鸡脚穿下,5.8G 400mw,完美解决问题,gps收星时间没有延长,遥控器信号也不受影响。

楼主:
我还把图传都装在机器里面,只有一根很小的天线伸出来,下一步还想把iosd也装进去。

网友:
想法是不錯!但用詞有點......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还把图传都装在机器里面,只有一根很小的天线伸出来,下一步还想把iosd也装进去。

我装了IOSD 和图传了http://bbs.5imx.com/bbs/forum.php?mod=viewthread&tid=879144&page=1#pid11382125

楼主:
我在图传外面包一层热缩膜再包一层屏蔽的铜皮,再包一层热缩膜,整个的辐射不会对里面飞控、gps和其他电调的等造成影响,怕的是400mw图传所产生的热量好不好散发不出去。。。。。。另外gps的下方我也用铜皮做了隔离,相信有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