准备入手精灵2+h32d 一些问题

楼主(2013-12-23):
之前用vision 电池电量手机地面站里能看的 如果用精灵2的话 这个电量看飞机上的指示灯?飞远了怎么办呢?IOSD mini能显示哪些数据呢? 求教 想入手2代加云台 各位把玩过的大大 指导我一下吧

网友A:
phantom 2可以在IOSD里看到电量的百分比,IOSD里的基础数据都能看见。详细请到官网查看相应的说明书。

楼主:
引用 网友A:
phantom 2可以在IOSD里看到电量的百分比,IOSD里的基础数据都能看见。详细请到官网查看相应的说明书。

哇塞 荣幸啊 饭点了还有客服来回答小白问题 不错HOHO

网友B:
  • 手機端右上角有電池電量百分比可以參考目前電量!

  • IOSD MINI 可顯示  衛星接收數量、高度、速度、航向、控制模式....等等非常多資訊
可參考下圖:

网友C:
精灵2自带图传和IOSD还有APP功能??才3999???

楼主:
引用 网友B:
  • 手機端右上角有電池電量百分比可以參考目前電量!

  • 谢谢

网友:
引用 网友C:
    精灵2自带图传和IOSD还有APP功能??才3999???

    你想太多了那是h3-2d版本! 圖傳!iosd又是另一款版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