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hantom轻量化加装IOSD 图传 H3-2D 改USB线口

楼主(2013-12-23):
首先,改USB,在2代上已经去掉了一代那种大口内置插线,改成了迷你口固定USB口,这比之前的方便且又可以省几克。
我的改装是找坏的设备上剪下一整块的带USB口的电路板,因为这样才好受力不容易坏。斜口钳剪切成合适的大小。一对一飞线到原来LED灯上的USB,找一个合适的位置,挖洞,最后热熔胶固定。
第二,加装IOSD。其实我手上有更轻的OSD MINI,但是我加装IOSD2是因为上面有图传8P插口,直接插线就可以使用图传,而且我IOSD比较多。。,所以使用IOSD改,因为精灵升级中心板不带CAN口,而IOSD又不带GPS口,所以必须使用另外的PMU扩展CAN口,而且还有GPS口可以给GPS使用。PMU  CAN口连接到IOSD,可以让IOSD显示主控参数,再经IOSD的CAN口连接云台GCU共享姿态数据来控制云台姿态自稳。所以就必须要PMU+GCU+IOSD三个模块,但三个模块叠加貌似太大了装不进精灵肚子,所以把IOSD和GCU外壳去掉,对接的CAN口用适宜长度的飞线链接,这样又少了一条总线的重量,另外需要从GCU  3.5插口找到图传需要的视频信号线,飞线到IOSD的四针视频信号线的AV1信号脚位。因为共地了所以飞一根信号就可以了。然后对好位置,两块正好可以很合适地叠加在一起,注意焊线的地方和裸露的地方做好绝缘保护,我用的是高温胶布,又轻薄又硬又耐高温。
IOSD接PMU  CAN口的线我用原来的线减掉了一半,去掉外皮去掉网屏蔽层,一头直接焊接在IOSD其中一个CAN口上,另一头还可以插在PMU上。主控的X3接的是PMU的BEC输出,中心板原来接主控的X3和EXP。的那两根线不用了放到一边。
最后,我“多此一举地在GPS背面再贴了一层铜皮纸,妄想阻挡反弹图传电波,使GPS信号和5.8G信号在一个小范围内分隔两边。

最最后,装机测试一切正常,比较蛋疼是如果要取IOSD数据的时候比较麻烦,估计有需要的话再弄个飞线装多一个迷你USB口在上面那个USB口的另一边,正好对称好看。
全部装机,狗装原装电池,精灵不带电池总重0.96KG,准备用花牌2700电池,官网标210克,今天刚下单,明天到货,估计刚刚好到官网公布数据的极限1200g。
想不装电池上狗,但是试过了貌似没办法控制狗,不知道是不是方法不对,按了按键没反应。
还有我的狗是刚买不久。。没这么研究,不懂怎样玩。。见到别人拍的视频很好,还一边拍一边照相,恳求设置和使用攻略////

楼主:
引用 网友A:
改得好,沙发

感谢感谢~!~!~!~

网友B:
iosd mini 外殼!因該只有幾g 感覺到沒必要拆!況且保修可能也會有問題?自行拆開
看了一下,您黏上的絕源貼!加上改裝線路、usb端口 都可能已經比iosd mini外殼還重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iosd mini 外殼!因該只有幾g 感覺到沒必要拆!況且保修可能也會有問題?自行拆開
看了一下,您黏上的 ...

我装的是IOSD mark 2....可以直接装8P到图传的。那些胶布很薄很轻的。自行拆过的东西自然不想着保修了。
这样改装一个是减重,另一个是为了空间。
我这样改过之后,会在原基础上少很多克。

网友C:
能不能把机壳弄干净点

楼主:
引用 网友C:
能不能把机壳弄干净点

哈哈哈。。。。好久没飞了。。PM2.5害的,放几天就很多灰尘了。飞之前酒精擦一下可以充新了

网友B:
引用 楼主:
我装的是IOSD mark 2....可以直接装8P到图传的。那些胶布很薄很轻的。自行拆过的东西自然不想着保修了。
...

iosd mark2 確實是大了點,給您拆到貌似 iosd mini 暈

网友D:
1,热熔胶的颜色好怪。
2,好像gps的那灰色胶带里有铜皮,自己加增重。

ps,俺也改了osd,很简洁的,为啥评不了精华,大概是木有用官方的图传。

楼主:
引用 网友D:
1,热熔胶的颜色好怪。
2,好像gps的那灰色胶带里有铜皮,自己加增重。

其实我也很惊讶版主给了精华,但确是我自己申请的,我写的申请是:很用心写的改装心得,有指导意义。试试能不能给精华。。然后真的有了精华,估计版主见到申请都会给的。我以前帮别人申请过好多精华帖,看到一个好贴就申请,然后都得了。感觉在这方面比较宽松。而且要说明的是这个精华是5IMX的版主加的,不是DJI版主给的,DJI版主才不会建议别人随便拆改他们的东西呢。这样一来失保修二来一旦做不好还会造成干扰影响稳定性。所以综合考虑的话DJI恨不得删我这个贴呢。。。
热熔胶。。我很无知地买了棕色的,热熔枪堵住了,所以用火机烧的,一陀屎的样子。。。。
是的,原先的是有铜皮的。我的是拆其他设备的,很薄,没多少份量。加多一层屏蔽呗。不然图传会影响搜星的说。

网友E:
顶,楼主动手能力真强。狗3的录像+拍照功能很好设置,不过对分辨率和帧数有限制,我记得好像在1080P 24帧下可以,记得要关闭protune功能。

楼主:
引用 网友B:
iosd mark2 確實是大了點,給您拆到貌似 iosd mini 暈

再换个9寸桨估计续航有提升。

楼主:
引用 网友E:
顶,楼主动手能力真强。狗3的录像+拍照功能很好设置,不过对分辨率和帧数有限制,我记得好像在1080P 24帧下 ...

呵呵,不上台面的雕虫小技,那些做真车的才是牛人!顶礼膜拜了都!
黑狗还没正式用过,不懂怎么玩,感谢告知!是该下个说明书研究了。

网友F:
LZ動手能力很強
圖片也清晰
頂一個

网友:
技术贴,必须顶

网友:
還设有哥們学得了我的改裝usb口接法, 是不用飞線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其实我也很惊讶版主给了精华,但确是我自己申请的,我写的申请是:很用心写的改装心得,有指导意义。试试 ...

好,学习了。

我是没有拆壳,一股脑塞进精灵肚子了。最难弄的就是dji发明的啥子 can 口了,硕大无比,快赶上 220v 插头了;估计底层就是个 I2C 总线带个电源。

网友:
这小精灵折腾的,牛!
动手能力真心不错,赞一个!

楼主:
引用 网友F:
LZ動手能力很強
圖片也清晰
頂一個

感谢绑定~!从小十岁这样就开始玩烙铁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