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一下100w的激光切割机,能切1.5mm的铁板嘛?

楼主(2013-12-23):
如题

网友:
能,可是不能只回复一个字

网友:
半导体激光100W可以,二氧化碳激光100W不行。

网友:
怕是不行,

网友:
我接触过的  100w不可能的

网友:
二氧化碳的不行,我们80w的打到铝板上,连个痕迹都没有,也就切轻木,层板什么的,

楼主:
哦,有个900X600的成品机器,8000块,看来不能收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哦,有个900X600的成品机器,8000块,看来不能收了

关键看那个9060的 激光管用了多久了

网友:
关键看那个9060的 激光管什么类型的了

网友:
金属切割需要1064nm波长的半导体泵浦激光器,需要50W以上才可能切的动,二氧化碳激光器是10.6 μm的,金属对他的吸收率很低,所以2kw以下的co2的切割机根本切不动。不过8kw以上的co2激光还是有足够威力的,国内某家的3d金属打印机就是用的8kw的二氧化碳激光,所以,只要是低于50万的激光切割机就不可能切金属板。

网友(2014-06-27):
切割钢板需要150瓦以上的功率

网友:
改成等离子切割不就行了..

网友:
你想多了,100W最多也就在金属上打个标吧

网友:
看激光波长,楼上有人说的准确

网友:
要求不高用等离子三。。

网友A(2014-08-05):
50W半导体泵浦激光器大约多少钱?

网友:
引用 网友A:
50W半导体泵浦激光器大约多少钱?

某宝上查查,好象有的,好几千起码

网友:
搭车问一句CO2的激光管100W的到底有没有辐射!!!

网友:
是不可能的。。。。。

网友B:
什么样的激光雕刻机能在铝、铜和钢表面作画?
TB上一千多的如何,好像还要在工件表面贴一层沾了水的纸,难道激光功率不可调?
据说是可以刻章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