帮别人装:Naza-H,该死驱动程序装不上。硬盘已经格式化XP也是最新Ghost的。

楼主(2013-12-23):
不就 设置几个 参数,搞个 标准串口 原本很容易解决的,

下午:第一次给Naza-H通电5.1V,插上USB口 电脑弹出:
“安装驱动”的界面——>挂起靠边,运行大僵的:::
“DJI_Driver_Installer.exe”810866字节。。。

程序运行到:文件复制的时候 卡死 10分钟都 走不下去。
*****************************************

于是:俺格式化了硬盘,把XP也Ghost 还原到 崭新的状态,
再来安装 Naza-H 的驱动,仍然不成功,于是又:格式化硬盘,
又Ghost 还原崭新的 XP,然后给4007000313 打电话,

说:要把应用程序运行一次:NAZAH_Installer_1.20.exe
11,739,189 字节,再来装驱动:这次驱动可以安装一部分
但是最后:仍然显示:驱动安装失败。。。
*****************************************
没办法:明天叫“别人”去退货了事。。。

软件要越简单、越低级、越通用,用户才好用。
软件要越简单、越低级、越通用,用户才好用。
不就 设置几个 参数而已 没必要 复杂 。。

用户是花钱:买这塑料盒子里的电阻电容集成电路
等等硬件,还搞个授权码:更加让人不敢用。。。

网友A:
问题就出在你那个GHOST的XP。。。

网友B:
人家是用BEC稳定供电的,你用4节1.2V的电池供电....这样通电也可以?要是烧掉了的话,哪个卖的哪个就是冤大头了。伤不起啊。不过这个如果烧掉了应该能检测得到的才是。
要是用户想花钱买个电阻电容什么的直接淘宝批发都行啦。人家就是卖个授权码和程序又不是卖硬件。买硬件何必找DJI买,赛格满地都是零件。硬件才值几个钱啊。我估计一百几十不到。
按照楼主的思维,给你一吨沙你就可以给我好多个八核CPU内核了。或者说得简单点,给你足够米数的碳管,碳板,铝合金块,楼主就可以给我一个S1000的机架了。

网友:
我的笔记本也装不上,换台电脑就好了

网友:
其实楼主不用买什么飞控的,直接马达接通电池,呜的一声飞机就可以起飞了。遥控什么的都不用。超简单。

网友C:
兄弟 APM调直机 调的怎么样了

之前我以为帮朋友装个 NAZA m  驱动到是好装

但是调那个参数 调的真蛋疼 只有个感度 还是什么的 记不太清了 完全不明白 它调的是什么

不像APM的PID调整 感觉很直观 很方便

楼主:
引用 网友A:
问题就出在你那个GHOST的XP。。。

问题是:这个 GHOST 的 XP 使用的人 特多。
装 CP210X ,PL2303HX 等等等等 N多 驱动都 OK。
总不能为了弄个:玩具:把电脑也更换掉吧 !

最讨厌那种:不按照 Windos 自身弹出 添加驱动程序
会话框,指定一个文件夹里面的 xxxx.ini 文件,就能
很容易的安装上驱动程序。。.

非要使用:兼容性 很差,很容易感染病毒的 EXE文件。

看这个视频:
正式:连续5分钟视频:APM飞控廉价90元GPS自主悬停。

网友A:
把缺的dll文件补进系统文件夹就好了,DJI群共享有的,论坛上记得也有,搜一下看看

别人本来就没考虑到你用GHOST这种官方不认可的安装方式,呵呵

楼主:
引用 网友B:
人家是用BEC稳定供电的,你用4节1.2V的电池供电....这样通电也可以?要是烧掉了的话,哪个卖的哪个就是冤大 ...

你去 俄罗斯 问问:斯图登——

“有授权码的:软件和硬件用起来危不危险  ??”

想想吧:1982年 马岛战争,英国一艘 大型军舰
被法国的飞鱼导 弹给击沉,,英国人心疼啊,,,

就去找法国要到了另外几棵飞鱼导 弹的‘授权码’

结果这些飞鱼导 弹——用航模术语讲:叫 炸机 了:

*********一个也没命中目标***********

楼主:
引用 网友A:
把缺的dll文件补进系统文件夹就好了,DJI群共享有的,论坛上记得也有,搜一下看看

别人本来就没考虑到你 ...

谢谢:估计也是这方面的问题。。。

其实:俺想表述的意思是:产品要 适应性强 才好。
没有那些 DLL ,也照样 应该 能使用。才好。。。

不就是:写几个 参数 吗。。又不是很复杂的运算。。

其实:俺想表述的意思是:产品要 适应性强 才好。
没有那些 DLL ,也照样 应该 能使用。才好。。。

刚才看到 本论坛 2012年 就有 N 多帖子 反映:
“Naza 驱动装不上”——不应该“不思进取”哦。

网友B:
引用 楼主:
你去 俄罗斯 问问:斯图登——

“有授权码的:软件和硬件用起来危不危险  ??”

你说的没错,要授权码的要是哪天我们自己弄丢了授权码还用不了这是很蛋疼的。但这也是专利技术保护的一种手段。你觉得很拽很差劲那么直接用开源的就是了,不应该拿这些自己不喜欢的东西折腾。但这东西研发起来就涉及到脑力投入技术投入,不是单单一两个硬件就完事的,你看苹果创新出来的那个小圆球HOME键有其他知名厂家敢用的没?这是大家都遵守的技术保护。你辛辛苦苦去学习去才考了个好大学,别人不学习天天玩乐考试的时候抄你已经做出来的答案然后也上了好大学毕了个好业混了个好单位。你愿意不。你觉得这样可行不?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估计也是这方面的问题。。。

其实:俺想表述的意思是:产品要 适应性强 才好 ...

我想看LZ用DOS系统来装驱动,然后再来骂街的场景,呵呵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说的没错,要授权码的要是哪天我们自己弄丢了授权码还用不了这是很蛋疼的。但这也是专利技术保护的一种 ...

  是 帮别人 装机。。。俺 没米 玩不起 Naza-H 。。。

本来想在 南半球 与 北半球 交界位置 玩玩 Naza-H看炸不炸。

可是:以为能飞到:南半球呢 !仔细一看还差 1.5度 纬度。 。。。

楼主:
引用 网友C:
兄弟 APM调直机 调的怎么样了

之前我以为帮朋友装个 NAZA m  驱动到是好装

APM 那边 已经 正式:连续5分钟视频:APM飞控廉价90元GPS自主悬停。

刚才 无缘无故 的 Copy 了 usbser.sys 文件之后,驱动确实安装成功了。

但是 我还是觉得 蹊跷:于是又来 格式化 硬盘,并且彻底清洗磁盘扇区,

再次格式化:看到满意的结果:

Ghost 还原 XP 系统,立刻把 usbser.sys 文件 复制到 C盘 正确目录里,
重新启动电脑,以“跳过”方式运行了一次 NAZAH_Installer_1.20.exe
软件,再插上 5.1V 电池和USB ,再安装驱动DJI_Driver_Installer.exe

结果:又出现无法安装 驱动程序 的情况。。。

事后结果:文件复制 过程 过份缓慢***反复折腾5、6次驱动才能装成功。

楼主:
坚决不连接网络:就停在 “文件复制”这里,只好关闭程序、
——反复好几次,累计等待约6、7分钟,最后驱动终于安装上了

由于整个过程是在没连接网络的情况下完成的,总算是稍微放心了。

但是:“文件复制”这里速度奇慢:很是难理解:

网友:
ghost的winxp精简了一个大概叫usbsys什么的文件,没那个文件,驱动是装不上的。建议整个完整版,分分钟搞定。

网友:
USB驱动没装上,单装dji drive也不行,瞎折腾

网友:
大家都是用的盗版Windows系统,倒是没看到你整个开源系统来用?
只会用ghost还原系统才说明你不会用电脑吧?

网友D:
不就是个NAZA-H驱程和设置软件嘛,我用盗版的WIN7一次就搞掂。。。难道我RP好?

楼主:
引用 网友D:
不就是个NAZA-H驱程和设置软件嘛,我用盗版的WIN7一次就搞掂。。。难道我RP好?

一句话:你的 Naza 是 你自己 花钱买的 吧 !??

俺手里的 Naza 是别人的,俺只是 帮别人 装机。。。

俺可 没米米 买不起 Naza —— ! ——

网友:
引用 楼主:
一句话:你的 Naza 是 你自己 花钱买的 吧 !??

俺手里的 Naza 是别人的,俺只是 帮别人  ...

别人的NAZA和驱程有关系吗?

网友:
但是,楼主的勇于尝试,敢于创新,着重实践的精神,我非常钦佩,在此膜拜了~

网友E:
额。。。楼主
我想人家之所以选择使用安装包安装驱动也是为了方便一点所以才做成了这样,想想很多显卡声卡的驱动之类的都是使用可执行文件安装驱动的呀,其实这个本身没什么优劣可说。如果整成INI文件安装驱动。。。。实际exe安装驱动也是调用ini安装的。。只是自动化了一点而已。如果弄成ini安装驱动方法手动安装的话。。。我估计群众们的问题就变成了DJI这么大个厂还要用这么麻烦的办法安装驱动了。。。
一分钱一分货的道理是不会变的。。。但是没有人说过一块钱的货就必须比1分钱的货好100倍呀。。。。
至于华科尔为啥没有授权码的问题。。。我也没见过futaba的遥控器要授权码呀。。。遥控器这东西的关键不在授权码要不要当然无所谓了。。。
但是像这种飞控软件的东西,这个东西的核心其实就是软件,硬件上无法防止别人抄板,为了防止别人盗用自己软件,用这种反剽窃手段也没什么错。毕竟这东西都被抄袭了,那人家吃什么,前期研发的钱怎么办。。。

***怎么解决别有用心的人抄板的问题?这个现象在直鸡陀螺vbar上已经出现过了,***能防止别人抄板剽窃么?明显不能把

网友F:
引用 网友E:
额。。。楼主
我想人家之所以选择使用安装包安装驱动也是为了方便一点所以才做成了这样,想想很多显卡声卡 ...

朋友,我觉打个比方就可以了…
一个缺胳膊少腿残疾人去开一辆为健全人设计的小汽车,由于自身残疾不能很好的操作,结果车子开不动。
不想想自己的原因,非要说生产汽车的公司在设计制造的时候不够周全……
貌似随便一个厂家都会躺枪的。

楼主:
引用 网友F:
朋友,我觉打个比方就可以了…
一个缺胳膊少腿残疾人去开一辆为健全人设计的小汽车,由于自身残疾不能很 ...

你这个比喻并不准确:现在需要回答的问题是:为什么“这破车”
要在 下面图片所示的(文件复制)环节:反复折腾那么久、那么慢。
最终 居然 又把驱动程序 给装上了!!这程序在窃取用户信息吗?

偶然还看见:要输用户名密码。可是NAZA-H_ quick_start_guide_v1.06_cn.pdf
说明书中并没有说这些异常事件。

***其实 装不上驱动 倒还简单:建议‘别人’退货不用***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这个比喻并不准确:现在需要回答的问题是:为什么“这破车”
要在 下面图片所示的(文件复制 ...

我打比喻不是给你听的。

随你说准确不准确。

网友F:
引用 楼主:
你这个比喻并不准确:现在需要回答的问题是:为什么“这破车”
要在 下面图片所示的(文件复制 ...

只不过你一心认为它窃取你信息。
所以出现什么情况你都会这么认定。这么顽固,那就别用。

楼主:
引用 网友F:
只不过你一心认为它窃取你信息。
所以出现什么情况你都会这么认定。这么顽固,那就别用。

同样一台电脑,同样 GHOST 的XP 系统,其它产品的驱动

装起来轻快、顺畅。。。这 种是差距吧 !!

还好 这 Naza-H 不是俺 掏钱,要不然 早就 放弃了 。。。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这个比喻并不准确:现在需要回答的问题是:为什么“这破车”
要在 下面图片所示的(文件复制 ...

国外是很注重隐私的,如果DJI软件有盗窃用户信息的行为,早就不能在全球销售了。这位兄弟真是有点杞人忧天了。。。

网友G:
caosix2 兄弟,在驱动这个问题上,你明显是带着有色眼镜看dji的,
exe的方式是为了省掉用户选择驱动文件(.ini)的麻烦,

楼主:
引用 网友G:
caosix2 兄弟,在驱动这个问题上,你明显是带着有色眼镜看dji的,
exe的方式是为了省掉用户选择驱动文件( ...

非也。。。因为它价格贵,所以 任何不畅快 都会影响心情,

——你别忽略了 反映 驱动难装的人,也不止俺 一个人。。。

——最讨厌的是:在官网“常见问题”中居然 不通告。。。

******************************************

网友E:
其实楼主。。照着你的观点连微软都要中枪。。。因为照你的看法连操作系统都应该要透明可见。像微软这种黑箱操作的操作系统哪来的安全性可言?现在你还是没花钱用的D版的操作系统,等到您花了千把来块钱购买了一套操作系统软件之后,是不是又要说微软各种的不是了,没能提供和其价钱等值的服务什么什么的。。。你的确可以认为花了钱就应该有某某某样的质量。。。可是你得知道。奥拓永远是不可能有奥迪的质量的,价钱已经决定了他们的档次
奥迪和劳斯莱斯当然也不会是一样的质量和水平,虽然两者都很贵,但是明显奥迪和劳斯莱斯的等级又差 很多了
驱动问题还是原来一样。。。楼主对操作系统驱动程序的安装部分原理不完全清楚,根本就没有任何可确证的理由来证明你的观点。。。至于您所说的某某别的驱动什么什么的?人家是一种东西么?具有可比性么?没有可比性的东西谈什么比较呢?

网友:
另外30楼和36楼的朋友说的确实很在理,挺恰当的。
在此次事件上楼主明显在钻牛角尖。。。非要在这鸡毛蒜皮点大的事上纠结这么久。。
当然我觉得你看到DJI在直鸡飞控上的成果之后,你自然会知道他为什么敢卖这么贵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其实楼主。。照着你的观点连微软都要中枪。。。因为照你的看法连操作系统都应该要透明可见。像微软这种黑箱 ...

“像微软这种黑箱操作的操作系统哪来的安全性可言”
——感觉 每次新软件 从来就没有 安全过。。

这里只讨论产品的 易用性。过分挑剔使用环境的产品 不好使。

——这也只是一个 基本法则。。没错吧——

网友:
引用 楼主:
“像微软这种黑箱操作的操作系统哪来的安全性可言”
——感觉 每次新软件 从来就没有 安全过。。

楼主倒是可以看下大疆在这直鸡飞控上做的确实很好,悬停的质量非常高。他也确有过人之处。
感觉虽然现在多轴航拍什么的虽然很盛行,但是多轴炸鸡事件却是屡见不鲜,即使是他自家的s800各种失控炸鸡事件也是层出不穷。不过,很有意思的是他的直升机飞控ACE系列倒是很少有失控炸鸡的报导。在油土鳖上面搜索s800一堆炸鸡视频,不过搜索ace one或者直升机 dji之类的视频,完全看不到炸鸡视频。。。从这现象也大致能看出点东西来。可能在这上面来说,虽然多轴平台比较稳定,但是从可靠性上来说还是直鸡比较可靠些。

网友:
不过要说在直鸡自驾仪上,DJI倒也不能算是最好的,也不算第一个。早在很久以前日本yamaha公司的rmax农用遥控直升机搭载的自驾系统更早,效果也更好。。

网友:
我也遇到这个问题,把我给烦的,人家说需要这个文件usbser.sys,我装了还是不行,换个电脑,驱动装上了,可是链接调机软件失败。最终换了第三台电脑才顺利驱动,链接。哥们,跟你遭遇一样啊,要不是我电脑多还真被搞死了。不就个串口通讯么,搞这么麻烦。

网友(2014-04-18):
引用 网友B:
你说的没错,要授权码的要是哪天我们自己弄丢了授权码还用不了这是很蛋疼的。但这也是专利技术保护的一种 ...

大哥,我也是大疆用户,看了很多你们的回复,一个大品牌,热心回复,语气低调点多好。不要和我们模友见高低!那样只能砸自己的品牌!

网友H:
看你的是笔记本啊,可以换装win7试试,我试过win7,win8都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