OSD的怪现象!麻烦大疆技术看一下!有视频!

楼主(2013-12-23):
最近年底有点忙,今天终于把5D的云台改装完毕进行试飞。我的是双视频,一个传输的是5D2的画面,另外一个传输的是小摄像头加载OSD的画面,但是今天试飞出现了一个奇怪的现象,只要一推油门,电机一转动(无需起飞,怠速状态就会出现)OSD数据立马就消失,但是小摄像头的画面依旧清晰稳定,只是数据没有了,反复试验了多次,不知道是什么原因,以前一直都好好的,只是这次装Z15云台改动了部分线路,实在想不明白是什么原因,请大伙帮忙分析一下,也请大疆的技术解释一下。如有必要我可以录制一段视频上来。
?x
之前用的是飞越云台,一切设备均正常,现在只是换了大疆的云台后需要接一根线到飞控,因为线不够长,所以原来OSD是直接接电源模块的,现在是改接到GPS上的,和这个有关系吗?

网友A:
楼主您好,方便的话上次一段视频作为参考。谢谢

网友:
楼主这个‘改动了部分线路’是个什么概念,话说我也想看看视频

网友:
把你改动的地方照两张照片看看

网友B:
你的现象是动力电一开,图传就断,估计是动力 电开了后图传电压不够图传工作了吧,能使PUM的问题么?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您好,方便的话上次一段视频作为参考。谢谢

视频以上

网友C:
DJI 还有人在用啊?真是无语!这东西可以卖!问题是它完完全全不是这个价的东西啊!大家自己想想吧!谁不服的来找我

网友:

引用 网友C:
DJI 还有人在用啊?真是无语!这东西可以卖!问题是它完完全全不是这个价的东西啊!大家自己想想吧!谁不服 ...

为什么真么说呢

网友:
引用 网友C:
DJI 还有人在用啊?真是无语!这东西可以卖!问题是它完完全全不是这个价的东西啊!大家自己想想吧!谁不服 ...

这位兄弟,你完全可以全买便宜的东西,一分钱一分货。

网友:
引用 网友B:
你的现象是动力电一开,图传就断,估计是动力 电开了后图传电压不够图传工作了吧,能使PUM的问题么?

不可能 图传一定木有问题,只是数据没有了,图像还在

网友D:
楼主,你试一下,在第一视角的小摄像头不接,只接osd数据的情况下,掰杆启动是否有此现象

楼主:
引用 网友D:
楼主,你试一下,在第一视角的小摄像头不接,只接osd数据的情况下,掰杆启动是否有此现象

去掉小摄像头后现象果然消失了。请问是什么原因?如何解决?

网友:
小镜头的视频制式啥的看看吧,换个gopro估计就遇不上了

网友:
从楼主的现象来看,小摄像头的视频信号不是太好,导致osd叠加出现问题

网友:
楼主跟我一个月以前一模一样的现象啊!也是一推动力就iosd闪,我始终没有找到原因,换了iosd、相机、hdmi-av板、GCU、图传单独供电,全部试了均未解决,
后来给gcu出来的视频信号线加了个磁环就好了,但是始终没找到病根,搭个车求解答!

楼主:
大疆技术今天让我拆掉摄像头测试,现象果然消失了,现在的问题是摄像头和OSD数据互不兼容,有你没我,有我没你,QQ中回复让我检查摄像头的接线,我已检查,接线没有问题,而且在更换云台之前一直都用着挺好,以前是3s电池单独供电,现在换了云台就加装了一个小的变压器,把6s电池电压转换成11•1v,这是唯一改动的地方。我明天再测试一下单独供电是否有效,不过看楼上说的希望不大,难道我的也需要加磁环?还是希望大疆能够给个科学的解释。

楼主:
问题已解决!查了一天,机器线路都快拆完了,终于发现问题,居然是IOSD电压不够,需要单独供电!!!!!!!!!!喔卖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