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下,3GX能用在有副翼的直升机上吗

楼主(2013-12-23):
手上没有单体陀螺又想节约就只想用3GX的尾陀螺锁尾功能,但试过了好多次不接副翼,升降,螺距的陀螺3GX就不启动,就更别说只用尾陀螺功能了,所以发贴求教下3GX的副翼,升降,螺距功能能不能用在有副翼的直升机上

网友A:
应该可以。

网友B:
好像可以吧

网友C:
很简单啊,楼主做跟Y线,把接收机的俯仰、副翼、螺距信号分两路出来,一路接3GX,一路直接插斜盘舵机不久妥了。
这样让3GX还能接收信号 ,但是输出端不接任何斜盘舵机……也就一样可以工作
然后斜盘舵机还是直接从接收机取的信号,就OK了。
尾舵神马的还是一样用的3GX,还能享受到集合螺距和方向混控功能,多美啊~哈哈
话说我试过,3GX不接油门信号也是可以工作滴~木有问题滴~但是其它几个好像必须得接,要不然就灯一个劲闪~

网友:
支持一下,很好的机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