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50电调问题请指导

楼主(2013-12-23):
   原来用的是凤凰90A电调,上次居然电调挂了,求老鸟推荐一款550用的电调,配置如下,电机亚托600MX 1250KV 用6S电 斜盆KTS725 锁尾KING 795i,我不想用BEC单独供电的,需要一款高压电调直接供电。请推荐。

网友:
貌似高压都不带bec

网友:
大俠們誰教學talon90怎么鏈接電腦調參數?

湖南  极速龙(14358427)  21:11:29
斷開紅色供電線后就可以鏈接電腦調試,請問是不是這樣子調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