给小机机造个窝

楼主(2013-12-23):
不喜欢铝箱冷冰冰的感觉,就想办法做个木头的,今天把尺寸定下来,准备用柚木来做一个窝。

网友:
沙发 漂亮的精零 这蓝猫也价值不菲啊

网友:
顶,支持折腾,这小窝做出来肯定杠结实了,小猫不错,楼主出么~

网友:
大疆精灵

网友A:
引用 网友B:
看看

老师,问一下刚入的phantom +h3-2d。升级的时候,gopro3是否要放在云台上? 开始挂着狗3开机后,狗3红灯亮了,担心将狗三烧了,然后又去掉狗3,开机后,云台又时不时的颤抖。具体怎么升级机子,和云台呢,要不要装上狗3,才能升级?

网友:
楼主,,,求购小猫一枚,,,,

网友:
我觉得这猫是亮点

网友:
买精灵送猫,这活动什么时候开始的

网友:
兄弟真是!有米有閒阿! 自製 給力~

网友:
请问这是什么猫?俄罗斯蓝猫吗?

网友:
哇塞  你得猫 超级赞耶  好可爱啊

网友:
自己给猫上的色吗牛逼

网友:
漂亮的猫,您是个大土豪啊,看你这间工作间就知道了 呵呵。

网友:
猫出吗LZ

网友:
自制蓝猫

网友:
喜马拉雅。

网友:
猫比精灵贵

网友C:
引用 网友A:
老师,问一下刚入的phantom +h3-2d。升级的时候,gopro3是否要放在云台上? 开始挂着狗3开机后,狗3红灯亮 ...

狗闪三下不是开机么??。。应该是要装着狗再给飞行器上电的。。没有狗的话狗台抖得不行。。飞之前用最新的phantom2调参软件1.08版本升级下主控中心板和H3-2D的固件就好

网友:
LZ是要給精靈做個收容所的嗎..頂一個
美國短毛貓?

网友A:
引用 网友C:
狗闪三下不是开机么??。。应该是要装着狗再给飞行器上电的。。没有狗的话狗台抖得不行。。飞之前用最新 ...

电脑 装了DJI Phantom 2 Assistant_1.08软件后 ,phantom2和 遥控器用usb连接到电脑上都没有反应,不知道怎么回事?那我就升级的时候给云台挂上狗。云台挂上狗,然后将phantom用usb连接电脑后狗的红灯常亮(不闪)正常吗?

网友C:
引用 网友A:
电脑 装了DJI Phantom 2 Assistant_1.08软件后 ,phantom2和 遥控器用usb连接到电脑上都没有反应,不知道 ...

上电后狗红灯常亮,是在给狗充电,也是正常的。。。我用的时候也这样子。。
你电脑是什么系统?用过DJI别的调参软件么?用别的调参的时候正常么?

网友:
引用 网友C:
上电后狗红灯常亮,是在给狗充电,也是正常的。。。我用的时候也这样子。。
你电脑是什么系统?用过DJI别 ...

我明白了,我没装驱动,呵呵。。。

装了驱动后,连接飞行器和电脑后,然后打开DJI Phantom 2 Assistant_1.08,在升级界面下面点击可以升级的蓝色字样就可以了,升级后其余的参数什么都不用重新调吧?遥控器和phantom升级后还需要校正马?

网友D:
引用 网友E:
精灵三电池飞行:http://bbs.5imx.com/bbs/forum.php?mod=viewthread&tid=878804&extra=page%3D1

我还以为你说精灵三代。。。

网友F:
楼主买的精灵2有额外送电池和浆么?

网友:

引用 网友D:
我还以为你说精灵三代。。。

是三电池

楼主:
引用 网友F:
楼主买的精灵2有额外送电池和浆么?

只要在一代精灵上花了冤枉钱的,都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