给力,三天BF25L到家了

楼主(2013-12-23):
本来是准备买7045的,但觉得太大不方便,就买了小潘家25𠃊,价格实在,今天初步打表,主轴打钻夹杆跳动在2个丝之间,噪音很小呀,关上门应该不吵,说明书英文的,这机器应该是出口的,很精致,不大不小,准备焊个架子,下一步改数控,最近在忙着做几台工业泡沫切割机,改数控会补上,想上淘宝1300多一套的700w的伺服,导轨不准备弄,等应力消了,导轨磨坏就直接上线轨补充一下,打表只是初步打表,直接打的钻夹头连接杆,这个杆子自身精度并不高,ER25铣夹头还没到货,到货后直接打刀具,跳动精度应该可以在1丝到2丝。
这个图片中的平口钳是精密的,长度太长了点,只有横着放,不好固定在工作台上,底部没有螺丝孔,用压板压很不方便,只有放一边了

楼主:
手机发贴,发不了大图片,只能用手机裁剪小块照片

网友A:
主轴跳动在2到3个丝之间--这个精度和华飞的比如何?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主轴跳动在2到3个丝之间--这个精度和华飞的比如何?

当时咨询过华飞的,也是说跳动在2个丝左右,我这机器很奇怪,打表打主轴外端,有5个丝,打装钻夹头的杆子2个丝多一点,

网友:
什么情况,上面的回帖都是仅作者可见

网友B:
主轴跳动2丝到3丝是很不理想的精度,废品。

网友:
此帖仅作者可见

网友C:
什么玩意,全是仅作者可见?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主轴跳动2丝到3丝是很不理想的精度,废品。

5000多的价格,2个丝跳动,应该说是合格的,如果要求高,可以换轴承,自己调

网友:
引用 楼主:
当时咨询过华飞的,也是说跳动在2个丝左右,我这机器很奇怪,打表打主轴外端,有5个丝,打装钻夹头的杆子 ...

钻接杆本来就是有误差的,可以直接打主轴内锥

网友A:
引用 网友C:
什么玩意,全是仅作者可见?

不是吧,我统统可看见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不是吧,我统统可看见啊!

现在可见了

网友:
工业的话是 报废机器了 家庭机器 也就这个精度 正常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主轴跳动2丝到3丝是很不理想的精度,废品。

是打的钻夹杆的精度,如果打内锥孔估计要高一点,ER25夹头没到家,不好打刀具

网友:
有机机了~~~~~~~~~~

网友:
楼主等到装上铣刀,用拉杆拉紧后在测量一下,你会有惊喜的。

网友:
我的理想在你那儿实现了,恭喜、恭喜。努力赶上。

网友:
引用 楼主:
是打的钻夹杆的精度,如果打内锥孔估计要高一点,ER25夹头没到家,不好打刀具

打内锥度      外杆本身有误差      也别打刀具     刀具的跳动不仅收内锥精度影响   而且夹头    桶夹的精度也很重要

网友:
恭喜你买到垃圾了,弄下铁看,还2个丝,20个丝都不止

网友B:
好好搞      。。25铣简直就是为了数控而生。。。

楼主:
引用 网友B:
好好搞      。。25铣简直就是为了数控而生。。。

感觉的确如此呀,贴塑貌似没必要,我感觉加上润滑油后手轮很轻的说,57电机用同步轮减速完全没问题,贴塑不如直接加润滑系统,另外噪音真的很小,跟我冬天热车的声音差不多

网友:
恭喜同学如新机!!!

网友(2014-02-06):
每个轴都有两个手调小扳手,旋紧一点,误差小.

网友:
2丝还不行,看来这里的要求很高啊。

网友:
主轴外圆是没有精度要求的,磨主轴时是以内孔定位再磨外圆的,所以5丝的精度就不足为奇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