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精灵2代如何控制舵机云台俯仰?

楼主(2013-12-23):
入手精灵2带,用舵机云台硬挂微单拍照,不拍视频。
舵机接控的F2接口,调参里开启云台,感度30就行,校准X1。
没有效果,舵机没动作。
请教大家该如何设置?
难度精灵2不能接舵机云台?

网友:
不知用naza模式可不可以

网友A:
好像是精灵2的云台控制没有开放,X1控制H3-2D都是不行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好像是精灵2的云台控制没有开放,X1控制H3-2D都是不行的。

可以控制云台的,我怀疑楼主遥控器那个云台俯仰开关的机构没有能很好的连接上那个电位器,说实话大疆的这个结构不完整,不是硬接的,而是控制一个十字改锥的形式来控制电位器,稍不注意就没有连接好了

楼主:
谢谢!我再试试吧!

网友:
帮顶,求解决方案

网友:
楼主要是改装成功别忘了跟我们分享一下噢

网友:
你的精灵通电放着   听得到云台有细微电流声吗 请问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好像是精灵2的云台控制没有开放,X1控制H3-2D都是不行的。

你的精灵通电放着   听得到云台有细微电流声吗 请问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的精灵通电放着   听得到云台有细微电流声吗 请问

有的,频率调制后就没有电流声了。

楼主:
俯仰可以控制了,主要还是固件版本问题。

网友:
引用 楼主:
俯仰可以控制了,主要还是固件版本问题。

俯仰是可以通过遥控器控制
我的意思是   横滚的行程 也就是调参软件上面云台选项的F1  参数  似乎改动了也没见有什么实际变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