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用一个电调给双涵道供电的吗?

楼主(2013-12-23):
双涵道飞机,单个涵道最大电流40A,是否可以用一个80A或者100A的电调分2组电机线个2个涵道电机供电?请问有人这么罪
做过吗?

网友:
不行,因为涵道电机不同步,还有电流会超过80A...

       老丁

网友:
有刷可以

网友:
都上涵道了,还缺电调钱吗?

网友:
交流电机是不能这个做的 因为两个电机不同步,电流也不一定相同…  直流电机可以这么做

网友A:
楼主别剩一个电调钱,赶紧再买个电调爽飞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别剩一个电调钱,赶紧再买个电调爽飞吧

不是缺电调。是感觉一个比2个更少故障点

网友B:
不行,就算功率足够,就像5楼说的,无刷电机三根线是分别导通的,并且与电机转子与定子相对位置有关,在理想状况下,两个电机完全相同,相同的输入,有相同的运动状态,是可行的,但是实际电机的内阻、摩擦有差别,加之飞行过程中两个电机所受力矩不可能相同,必然导致两个定子相对其转子的位置不同,大多数情况下两个电机转速都会有区别,而电调的输出必须与电机的转动状态对应,用同一个电调确实不行。
简单的说,电调输出必须使线圈产生正转的力,及在永磁体马上将要到达的位置上产生一个异名磁极,因此不能用用一个电调驱动两个无刷电机。
(个人理解,仅供参考,不当之处,还望赐教)

网友:
很早就知道不可以这样做,但我内心其实很想楼主试试,然后告知我们实际结果如何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行,就算功率足够,就像5楼说的,无刷电机三根线是分别导通的,并且与电机转子与定子相对位置有关,在理想 ...

看上去很厉害的样子。不过也就是焊接一组并联电机线的事。测试一下。
看看结果。

网友C:
三相电机换频不同。不能用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三相电机换频不同。不能用

大学里最差的那门功课,除了英语就是电机。

网友:
LZ问题提的好,学习了。顶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不行,就算功率足够,就像5楼说的,无刷电机三根线是分别导通的,并且与电机转子与定子相对位置有关,在理想 ...

解释的很透彻,学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