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直对转齿的齿比的意义和算法是什么?

楼主(2013-12-23):
看到坛子里有帖子说到对转齿的齿比问题,一个4.65一个4.03,这两个数字是什么意思啊,我理解的是大桨转一圈,尾桨转的圈数,不知道对不对?
还有这个数字是怎么算出来的呢?

网友A:
  YT 500 为例! ESP齿比:145/31=4.677
                                     PRO齿比:145/36=4.028

楼主:
引用 网友A:
YT 500 为例! ESP齿比:145/31=4.677
                                     PRO齿比:145/36= ...

这两种齿比,带来的结果是不是降低了尾桨的转速,降低尾桨转速有什么更好的效果呢?

网友:
好处:减少磨损和射桨几率
坏处:锁尾效果下降

网友:
主要是降低了尾巴震动。ESP由于尾桨转速过高带来的震动问题比较难消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