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电调设置问题

楼主(2013-12-23):
TM 3506
电机
,4S
电池
,好盈铂金30A,4轴如何设置的电调?
B. PLATINUM系列空模电调参数项目:
1、 刹车(Brake)
2、 电池类型(Battery Type)
3、 电池低压保护模式(Low Voltage Cutoff Mode)
4、 电池低压保护阈值(Low Voltage Cutoff Threshold)
5、 启动模式(Start Mode)
6、 进角(Timing)

网友A:
好盈铂金30A不用设置的,出厂的默认参数就可以,在组装之前,要逐个校正油门行程,电调接到接收机上校正。能用共线,把4个电调的线并联接到接收机一起校正最好

网友B:
不刹车,锂电池,降低输出,低,标准,中

网友C(2014-07-07):
油门行程四个一起校正,好盈出了一款油门校正器很好用,淘宝搜索就能找到,进角高,其他厂家默认就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