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个红色LED做尾灯电压求助

楼主(2013-12-23):
4个红色的LED,就是那种5MM冒2-  2.2V那种, 电流好像就20mA的吧

两并后串接到6V的接收机上,要接多大电阻呢,艺术科生,物理不及格,公式看不懂

网友:
200欧够了,就怕太亮了,那就有必要再加大。

网友:
50欧左右

网友:
200欧就行

网友:
6v采用的是分压的方法,LED是2.2V,那么Ur=6-2.2=3.8V,电阻应该是R=Ur/I=3.8/0.02=190Ω,
所以200Ω应该没有问题,但是如果你的LED太亮的话寿命会很短,就像上面的特种什么鬼说的会太亮,
如果是0805的LED应该用更大的电阻才好!以上只是个人见解,如有不对请见谅!

网友:
5楼正解

网友:
240欧,电流25MA