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FUTABA10CG 睿思凯FrSky接收机TFR8-S 和MB无副翼系统连接问题

楼主(2013-12-24):
新手 自己刚组装了一架450PRO 就差电子设备不会连接了 麻烦好心的前辈指导下 在论他找了半天的连接图了都没有 看到MB有一个S-bus的连接法 可是纯新手一个实在是看不懂啊~!

楼主:
这个多数字 搜索了半天也不知道每个插孔对应的什么~! 新手哭死了~! 前辈们指点下吧

网友:
这是通过桥接可以实现14通道的对应位置。

网友:
450的接法跟接收机无多大关系,请学习450电子安装部分~~~

网友:
这个接收机貌似是可以通过混控达到14通道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