跪求 跪求 跪求JR XG8 删除模型的详细教程

楼主(2013-12-24):
跪求JR XG8 删除模型的详细教程 ,死活删不了,删了又让建新的。。。无奈了 说明书看过,竟然没看懂咋删

网友:
打电话问问客服

楼主:
跪求 跪求

网友A:
比如说你要删模型1,你要先进模型2或者除了模型1的任何模型,然后再进删除里面选择删除模型1
否则你在模型1里删模型1后,就会再让你建立一个新的模型1

楼主:
引用 网友A:
比如说你要删模型1,你要先进模型2或者除了模型1的任何模型,然后再进删除里面选择删除模型1
否则你在模型 ...

多谢 今天试试

网友:
那个说明书是中文的啊,应能看明白吧

网友B:
这个应该解决了吧,不行加我好友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应该解决了吧,不行加我好友

亲,。。。还没解决。。还是没弄明白

网友:
大哥,附中找我,包教包会

网友(2014-03-09):
选择COPY/ERASE  进入 在选择YES   然后就会出现ARC YOU SURE?  在选择ERASE

网友:
想删除模型1,那就先选择并进入模型2,然后再进入copy、erase即复制/删除菜单,现在去删除你本来要删除的模型1就行了:选中模型1并按屏幕左侧ERASE对应的左侧按键删除、搞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