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tg650 新概念 反折叠的好还是常规的好

楼主(2013-12-24):
如题,现在在组装四轴,确定为650的,看了atg的,有新概念的,还有常规的。不知道那种好,综合考虑,请大侠指点。

网友:
引用 楼主:
有意买,就是现在拿不定主意哪种形式的。

当然是新概念架子了,设备承载面积大,可挂载的东西多(有个单独的挂板可以用来硬挂相机),而且非常结实,比普通的更美观。缺点是比普通架子略重点。

网友A:
刚入的,稳定爽飞,老少谐宜,参考一下吧。
http://bbs.5imx.com/bbs/forum.php?mod=viewthread&tid=877197

楼主:
引用 网友A:
刚入的,稳定爽飞,老少谐宜,参考一下吧。
http://bbs.5imx.com/bbs/forum.php?mod=viewthread&tid=87719 ...

您那个架子和帖子我研究了很多次了。看不出来是不是反折叠的。反折叠多80g重量,不知道划来划不来。有人说用dys4215,不知道好不好。

网友:
引用 楼主:
您那个架子和帖子我研究了很多次了。看不出来是不是反折叠的。反折叠多80g重量,不知道划来划不来。有人说 ...

反折叠的好处是折叠后体积很小,便于携带,普通背包就够了。4s5000mah搭配DYS4215,悬停21分钟,2000g重量,3.7v报警。效率还是不错的!即便后期上无刷云台+5n最起码应该可以保证14、5分钟。DYS4215这货确实很省电,拉力也够了,2.5kg左右长航时爽飞没有问题。
我的反折叠是这个样子滴,不知道和你说的是否一样:

网友A:
引用 楼主:
您那个架子和帖子我研究了很多次了。看不出来是不是反折叠的。反折叠多80g重量,不知道划来划不来。有人说 ...

要是买这架子记得让卖家换4根碳纤机臂,完全有必要!80块钱4根,让他把玻纤的给你折进去,等于再加60块钱就行了,听我的少走弯路!

楼主:
引用 网友A:
要是买这架子记得让卖家换4根碳纤机臂,完全有必要!80块钱4根,让他把玻纤的给你折进去,等于再加60块钱 ...

嗯,大侠,我准备拜你为师了。好像dys4215的电机淘宝很少啊。当时您考虑过其他的电机吗?另外,您觉得选四合一好,还是四个独立的好。呵呵。20分钟很厉害。

网友:
引用 楼主:
嗯,大侠,我准备拜你为师了。好像dys4215的电机淘宝很少啊。当时您考虑过其他的电机吗?另外,您觉得选四 ...

可别,我也是新手,共同学习吧!入手前,我是认真对比过4108,4822,4215等各种品牌相似拉力的电机,后来决定入手4215是因为它性价比比较高,后来发现自己的选择是正确的。关于电调的问题,因为一开始打算上6s,经买家推荐入的DYS40A(不带BEC),后来发现4s电就够用了,感觉上好赢四合一30A足够了。慢慢来吧,多看多问少走弯路。
我买的那家电机换包装了,也有老款的,给你张图,自己去找吧:

网友:
就上款反折叠的吧,换碳管,性价比高!炸了不心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