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tg650的架子,用2212 kv1400的电机行不行

楼主(2013-12-24):
手里有两个xxd2212 kv1400的电机和一个中特威30A的电调,新组装四轴,设想是恩能够带动120g的数码相机。请问这个1400的能不能用,我看很多都是1000的。

网友A:
明确的告诉你,不可以,最低配置是2216KV800+3电池配1147桨。贫民配置推荐4006KV680+4S电池+1147桨,只有3S电池可以考虑4006KV900+1147桨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明确的告诉你,不可以,最低配置是2216KV800+3电池配1147桨。贫民配置推荐4006KV680+4S电池+1147桨,只有3S ...

恩恩,你是高手啊,那为什么我看x宝上很多atg650的机器用的都是2212 kv1000的。

网友A:
引用 楼主:
恩恩,你是高手啊,那为什么我看x宝上很多atg650的机器用的都是2212 kv1000的。

那估计是拍照片的人临时装上去摆样子用的。650级别的架子,不管是玻纤还是碳纤的,都不能用2212级别的电机,勉强能飞起来,但是拉力余量不足,遇风或者改变姿态时会随时炸鸡。我当年用V2216,悬停时电机负荷85%以上,非常危险了,而且电机在高负荷下效率很低。

网友B:
推荐dys4215,好吃不贵,三轴无刷云台加微单表示无压力。爽飞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推荐dys4215,好吃不贵,三轴无刷云台加微单表示无压力。爽飞

几轴?几S电?多大桨?起飞重量多少?

网友:
反折叠的那个?不行的,装机后起飞重量在1.7kg左右,我用2216 kv880配1047,3s5200起飞重量1.7kg很吃力,再上150g的相机起码也要配150g的云台,总重就要超2kg了
昨天换上1147桨,似乎有所改善,就怕那小电机扛不住

网友:
引用 网友C:
几轴?几S电?多大桨?起飞重量多少?

参考我的帖子
http://bbs.5imx.com/bbs/forum.php?mod=viewthread&tid=877197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明确的告诉你,不可以,最低配置是2216KV800+3电池配1147桨。贫民配置推荐4006KV680+4S电池+1147桨,只有3S ...

谢谢,我会仔细考虑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那估计是拍照片的人临时装上去摆样子用的。650级别的架子,不管是玻纤还是碳纤的,都不能用2212级别的电机 ...

都是过来人

网友D:
其实不建议用玻纤 特别是atg的 空机就很重 经费不紧张就上碳纤机架 航时能相对长一点

楼主:
引用 网友D:
其实不建议用玻纤 特别是atg的 空机就很重 经费不紧张就上碳纤机架 航时能相对长一点

好的,我会考虑的,碳纤维可能回归一些,就看是反折叠还是正常折叠了

网友:
我是新手,刚准备入魔,在论坛上学习后计划的配置如下:

遥控器:  WFT08X
飞控:        APM飞控+带电子罗盘6M GPS
电调:  好盈 40A
电机:  4006 KV680
桨:  1147
机架:飞越650
充电器:飞科达 IMAX B6
电池        3S 5000

各位高手请指点一下

网友:
引用 楼主:
好的,我会考虑的,碳纤维可能回归一些,就看是反折叠还是正常折叠了

能折向一边的更好,折起来之后更短,携带起来更方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