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solidworks “所产生的筋没与现存模型相交叉” !

楼主(2013-12-24):
     用上视图画的筋,画的时候都提示了黄点看着是交叉了的 ,教程也是这样画的,但实际并没

网友:
基准面不对吧。。。。

网友:
应该是基准不对,看看教程的原点是不是在工件的中心?

楼主:
我也不知道是怎么按照教程的顺序就行,自己 按自己的步骤就出错

楼主:
奇怪 再画怎么又不行了 提示“无法生成筋特性” 真邪乎了 学SW以来还第一遇到两个晚上不能搞定的事情

楼主:
感谢 以上回帖!确实是基准面不对 通过两晚的学习感觉稍微入门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感谢 以上回帖!确实是基准面不对 通过两晚的学习感觉稍微入门了

找个自己喜欢的工程做下来...不会的再百度一下...很快就会了....看教程似乎有点浪费时间...而且有些技巧看好几遍也不一定能照猫画虎的比划下来.....

网友A:
筋 长在哪个位置?为了加强哪里?长在哪个位置就在那个面上,你这么画,不符合常理,一个面有受力位置,另一端悬空,怎么加强?有些问题想想就知道了,多思考

楼主:
引用 网友A:
筋 长在哪个位置?为了加强哪里?长在哪个位置就在那个面上,你这么画,不符合常理,一个面有受力位置,另一 ...

我也想他长在中间 可是画出来他却在边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