亚拓客服进来150坑大有地方修不好。识货的朋友也进来·

楼主(2013-12-24):
这坑爹的设计 尾电机线要穿过机身 不焊开 出不来进不去。这个接头一焊就烂。我承认我焊接水平有限,但也太小了,太难焊了。请问这个接头叫什么名字?X宝找不到呀·没法修呀。  请不要在讨论难不难焊的问题,,讨论下这个插头叫什么好吗!

网友A:
。。。
慢慢焊吧。。。
这东西要好看就要内走线
要省心就从外面走。。。

网友:
东西小不好焊啊!

网友:
要用小功率尖头烙铁,20W左右的,焊的时候用小台钳或者老虎钳夹住另一边起散热作用防止塑料熔化

网友B:
我因为更换尾电机支架,拆过一次。焊接小心点没问题,没自己焊接技术信心的可以找朋友帮忙焊。

网友:
设计上的缺陷啊

网友C:
楼主肯定用的电焊机在焊

网友:
单排针 一买一长条 自己量下间距

网友:
引用 网友A:
。。。
慢慢焊吧。。。
这东西要好看就要内走线

学习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因为更换尾电机支架,拆过一次。焊接小心点没问题,没自己焊接技术信心的可以找朋友帮忙焊。

学习

网友:
引用 网友C:
楼主肯定用的电焊机在焊

哈哈学习

网友:
帮人焊东西  一个焊点5块的飘过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因为更换尾电机支架,拆过一次。焊接小心点没问题,没自己焊接技术信心的可以找朋友帮忙焊。

我有一次懒得拆飞机换舵机,直接把线焊上去的!不过很难。。。。搞了一头汗

网友:
你用多大的烙铁?用小一点的。太大的一上去肯定就完蛋

网友D:
LZ

150尾馬達的插針是可以頂出來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LZ

150尾馬達的插針是可以頂出來的

顶一下针就歪了  拉一下就要断线

网友E:
引用 楼主:
顶一下针就歪了 拉一下就要断线
电子市场找人重焊试试,不然太纠结了,小飞机的配件是比较小

网友F:
估计顶也是有工具的。。。

网友G:
没看明白

网友H(2014-03-02):
找个贴片板好好练习下焊接的基本功 然后再来焊它就是小菜一碟了。

网友I:
根本不用焊的,直接把针从座里面顶出来就可以了

网友J:
更換尾馬達不需要焊, 針與針座配合也早已改鬆
如何更換尾馬達視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