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电机和桨的问题?

楼主(2013-12-24):
6轴  轴距800  恒力4822  kv390  好盈铂金30a电调  6s25c10000mah  配12*60APC桨 有什么影响?会不会烧电机或者电调?12*3.8 咋样??

网友A:
为啥会觉得烧电机电调?你是觉得桨大了还是浆小了?没问题的,飞吧!

网友:
没问题的

网友B:
可以飞 但是 效率不高。 不信可以负载1KG东西上去 看看留空时间, 这个小KV值的电机 推荐用大尺寸的桨,你试试 1555碳桨。这个桨的拉力 在这个KV值上的效率才高。

网友:
不会烧电机,但是浆小了影响效率

网友:
有没有一个好的计算方法那?

网友:
这个KV值,起码用到1447的桨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为啥会觉得烧电机电调?你是觉得桨大了还是浆小了?没问题的,飞吧!

朋友说扭矩太大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可以飞 但是 效率不高。 不信可以负载1KG东西上去 看看留空时间, 这个小KV值的电机 推荐用大尺寸的桨,你试 ...

800的轴距够吗?

网友:
800的轴距够吗?
用1555 没有问题。 1W的电池至少可以飞25分钟。  我的是4230电机。 飞航线 在 30分钟左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