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飞越650的4轴配什么电机好

楼主(2013-12-24):
最近想入4轴航拍了。用的是飞越650的架子。有人说用4212的,说动了够足。但也有人说可以用4008--4006的。说效率高。打算用1147的浆。4S5000的电池。还请前辈指点一二。现在电机方面比较茫然。机载设备大概1KG左右。

网友A:
4225 或者 4822 KV 390  带 14寸桨 可以

网友:
就飞跃99元的那个蓝色电机

网友:
你可以电机留出点富裕的动力,因为后面再加的重量没准会超过你预期的呢。42开头的电机好像是大家的首选。

网友:
650轴距1kg多负载最小也得用12寸桨吧,推荐600多kv的电机。

网友:
4822   390kv可以

网友:
朗宇V3508效率真心不错

网友:
引用 网友A:
4225 或者 4822 KV 390  带 14寸桨 可以

这个配置可以,不过这桨感觉稍微大了点,用1238就够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4225 或者 4822 KV 390  带 14寸桨 可以

看清了,楼主说用4s

网友B:
我的飞越650 4S5000 朗宇V3508 700KV 1255桨

网友C:
想让飞机飞得更久,楼主还是用V3508 380KV,配TM1555桨以及6S电池,不然后面有的你慢慢升级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C:
想让飞机飞得更久,楼主还是用V3508 380KV,配TM1555桨以及6S电池,不然后面有的你慢慢升级的。

是的,650机架用V3508 380KV可以更长航时,但要换6S电池了。我的700KV原先是配QU4D机架1147桨用的。现在用飞越650机架上4S5000电池全部起飞重量差不多3公斤,3.7V报警航线只能8分钟,天暖可能会更久一些。

网友:
引用 网友B:
是的,650机架用V3508 380KV可以更长航时,但要换6S电池了。我的700KV原先是配QU4D机架1147桨用的。现在用 ...

我是那种要么不搞要么就一次到位的,所以我给坛友的建议就是照着这个原则来的,不过玩模型只要玩的开心就行。

楼主:
引用 网友B:
是的,650机架用V3508 380KV可以更长航时,但要换6S电池了。我的700KV原先是配QU4D机架1147桨用的。现在用 ...

感谢给我这个配置,看来我要改下配置了。幸好电机还没入手,十分感谢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的飞越650 4S5000 朗宇V3508 700KV 1255桨

效果如何。滞空时间怎么样?顺便问下师傅,电调是用那种四合一的还是单独的好些?

楼主:
引用 网友B:
是的,650机架用V3508 380KV可以更长航时,但要换6S电池了。我的700KV原先是配QU4D机架1147桨用的。现在用 ...

顺便问下电调是用那种四合一的还是单独的好些?

网友B:
比较注重滞空时间的话还是楼上kmani所述的高压大桨低KV配置, 我这个配置4S5000电池全负载航线只能8分钟上下。
建议用单独的6S电调。

楼主:
引用 网友B:
比较注重滞空时间的话还是楼上kmani所述的高压大桨低KV配置, 我这个配置4S5000电池全负载航线只能8分钟上下 ...

好的。学习了,谢谢。

网友:
引用 网友C:
想让飞机飞得更久,楼主还是用V3508 380KV,配TM1555桨以及6S电池,不然后面有的你慢慢升级的。

你好,我之前没选好马达就先买了4个4006先把四轴组起来了
这没事爬论坛看到你的这个回复,对3508很感兴趣,想问下你的配置和具体数据

另外,v3508和x3508s有啥区别啊?

网友:
4110也是不错的选择

网友(2014-02-16):
引用 网友B:
我的飞越650 4S5000 朗宇V3508 700KV 1255桨

你好 能不能麻烦再发几张机器的图片啊 主要我现在装机 飞越650机架 30A电调 现在感觉机架空间好小 连电调都没位置装了
麻烦给下您的装配图 参考一下嘛  还有两块电池要装 想着就头大啊 装不进去

网友(2014-04-18):
引用 网友B:
我的飞越650 4S5000 朗宇V3508 700KV 1255桨

麻烦问一下你这机器的详细配置是什么啊?能飞多久?谢谢

网友:
引用 网友C:
想让飞机飞得更久,楼主还是用V3508 380KV,配TM1555桨以及6S电池,不然后面有的你慢慢升级的。

支持这个配置。公认的高效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