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ony hdr as15个人实拍样片原文档百度网盘

楼主(2013-12-24):
请教下各位,as15底部的接口能否引出cvbs视频,扩展接口是索尼的标准接口吗,扩展接口索尼哪些设备上还使用这种接口,人多力量大,大家共同来出主意。

产品更新换代,编辑了。

网友A:
我的AS15出了,当即后悔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的AS15出了,当即后悔了。

论坛gopro崇拜风气过度了,感觉什么都没gopro好,哎,客观看问题真的不是个容易的问题。

网友B:
as15  用到现在觉得不错!就是不知道1080 60p用哪个软件转好。。。

楼主:

引用 网友B:
as15  用到现在觉得不错!就是不知道1080 60p用哪个软件转好。。。

Sony vegas pro 12,有汉化版,很好上手

楼主:
请教下各位,谁知道哪里能买到as15 下面接口micro hdmi旁边的扩展接口(就是连接sony自家的外置显示屏的那个扩展接口)的接头,如果有这个接头就好引出视频线了,请问这个扩展接口是索尼的标准接口吗,这个扩展接口大家还在索尼哪个设备上见到过,大家人多力量大,共同来出主意。

网友A:
引用 楼主:
请教下各位,谁知道哪里能买到as15 下面接口micro hdmi旁边的扩展接口(就是连接sony自家的外置显示屏的那个 ...

我研究了这个接口,只有三四组电源线、一堆地线、四五对差分数字信号线和时钟线,没见到模拟视频CVBS。也有几根线没有搞清作用,可能在特定设备通信情况下可以输出CVBS也说不定,但可能性不大。

SONY一贯热衷新技术,喜新厌旧到了有些冒进的程度。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研究了这个接口,只有三四组电源线、一堆地线、四五对差分数字信号线和时钟线,没见到模拟视频CVBS。也 ...

感谢分享,希望大家对这个借口研究下,看看能不能找到模拟输出针脚,要是包含这个针脚,那就太好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感谢分享,希望大家对这个借口研究下,看看能不能找到模拟输出针脚,要是包含这个针脚,那就太好了

只有这几个pin未确定功能,无连接其它设备时表现为0V(但不是GND):pin1、2、10、18。其它已经确定功能,排除CVBS可能性。

兄有关注继任型号 AS30V吗? 那个 Multi/micro USB 提法与AS15(Micro USB)不同,有没有一线曙光?

网友:
关于接口的有啥进展吗?本人使用AS30V想知道怎么能实时传输图像。。
用WIFI,信号不稳定,能加强吗?

网友(2014-03-18):
引用 楼主:
请教下各位,谁知道哪里能买到as15 下面接口micro hdmi旁边的扩展接口(就是连接sony自家的外置显示屏的那个 ...

就是sony以前卡片机的接口,我试了,可以插进去。as15显示nodsp。有反应但是没有图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