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各位模友指点一下

楼主(2013-12-24):
请各位大侠帮我看看,我的北极星是怎么了,图纸在这个论坛上找的,,XXD2212  3S电池(电池安装位置离机头15CM),请各位根据多年经验帮帮小弟,感激不尽!

楼主:
抢个沙发先。。。拜托大家

网友A:
最好把你的电机安装位置拍照发上来,是不是电机拉力线太偏右了?

网友B:
是不是副翼有点偏?你调调副翼拉杆,或用控微调一下。这个问题好解决。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最好把你的电机安装位置拍照发上来,是不是电机拉力线太偏右了?

我的电机拉力线偏左,,晚上我去拍了发图

楼主:
引用 网友B:
是不是副翼有点偏?你调调副翼拉杆,或用控微调一下。这个问题好解决。

都调过了。几乎成水平一条线的啊,

网友B:
引用 楼主:
都调过了。几乎成水平一条线的啊,

那你再调调试试。是不是升降翼不平

楼主:
引用 网友B:
那你再调调试试。是不是升降翼不平

 我的升降翼和这个一模一样,,不过飞的那天挂了,要重新做

网友C:
有没有考虑在机身底部左边加几条防浪条?根据录像中飞机加速机头和机翼同时右弯判断你右边的阻力较大(在水中),如果不行试试适当减轻右翼重量

楼主:
引用 网友C:
有没有考虑在机身底部左边加几条防浪条?根据录像中飞机加速机头和机翼同时右弯判断你右边的阻力较大(在水 ...

非常感谢,大哥,,我会按照你给出的意见重新做防浪条,谢谢。。还有,是不是电池安放的位置靠前了,机头有点重???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最好把你的电机安装位置拍照发上来,是不是电机拉力线太偏右了?

朋友,帮我看看电机拉力线的问题?

网友:
引用 楼主:
朋友,帮我看看电机拉力线的问题?

先调重心      然后    群里聊!

网友D:
  你的图看电机偏左了 其实不用刻意调电机角度 直接垂直安装在板上就好 因为电机架自带角度的  然后发现你的方向舵和副翼怎么不往左打少少?

网友:
可以先收抛试飞一下,飞机感觉重心偏后。

网友:
引用 网友D:
你的图看电机偏左了 其实不用刻意调电机角度 直接垂直安装在板上就好 因为电机架自带角度的  然后发现你的 ...

不知是不是角度问题,我也看着好像电机拉力线偏左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