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求助,关于震动系数

楼主(2013-12-24):
昨天试飞的时候,油门超过50%以后,看到地面站上显示,震动系数那个地方会变成红色,提示的内容有,前后XXX,左右XXXX
这是什么问题导致的?

网友A:
机架太软,电机不平衡,桨不平衡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机架太软,电机不平衡,桨不平衡

电机不平衡这个怎么调整?

网友:
引用 楼主:
电机不平衡这个怎么调整?

螺距尺  或者水平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