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凤凰模拟器4.0P 飞机刚起飞有点小偏航。怎么回事?求解决办法~!!!!谢谢~!

楼主(2013-12-24):
如题。本人用的是凤凰4.0P的模拟器。原来还是好好的, 但是昨天胡乱鼓弄了一次控 今天再练模拟器,就有一点偏航, 就是飞机刚起飞的时候,什么遥感都不动,飞机也是有点往左偏~! 换了一个控 还是一样的效果。 (排除模拟器上天气的原因)。 求大神指导下 该怎么能消除起飞时的偏航   谢谢~!

网友A:
校准遥控器

楼主:
引用 网友A:
校准遥控器

是在模拟器上校准吗?  我换了一个控 上去试 还是老毛病, 校准过了啊  还是有一点点小偏  微调了几下。 又往右偏了  就没整好的时候 怎么办呢?

网友B:
换另外一台飞机试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B:
换另外一台飞机试一下。

刚刚试了下,换直机也不行啊。 固定翼看不出来。

网友C:
这是问题么?我倒觉得正常,我用凤凰模拟器飞P51也是往左偏,起飞的时候稍微打点右舵不就可以了么?因为等你开始飞真机起飞的时候,你会发现真机也是会往左或者往右偏的,不可能跑那么精确的直线,那个时候也是需要轻微的舵量修正。所以模拟器上的这种情况也符合现实。

个人见解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是问题么?我倒觉得正常,我用凤凰模拟器飞P51也是往左偏,起飞的时候稍微打点右舵不就可以了么?因为等你 ...

啊哦    大家都是这样的啊?   真机也是有点小偏呗?  谢谢你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是问题么?我倒觉得正常,我用凤凰模拟器飞P51也是往左偏,起飞的时候稍微打点右舵不就可以了么?因为等你 ...

学习

网友D:
正常现象,俗称“地面效应”

http://baike.baidu.com/link?url=qsij8i4niTRUwllLQvpeBWmEvLaR7kXwMx02YsexpwIFOWdIjFzUSEe1AeEtw4g56hWkzYIa7YiKzqJ93LZdcwrp4UmQU-a1ugS4_msZrXI5J6JNaUceDXxUp_nvZjUG

楼主:
引用 网友D:
正常现象,俗称“地面效应”

http://baike.baidu.com/link?url=qsij8i4niTRUwllLQvpeBWmEvLaR7kXwMx02Ys ...

谢谢哈  了解了。 虎头猫大侠~!!

网友(2014-01-25):
路过,顶,图画的一目了然

网友:
旋翼顺时针的左偏  逆时针的右偏  楼主要测试的话 找个双旋翼的 那个不会偏

网友:
引用 网友D:
正常现象,俗称“地面效应”

http://baike.baidu.com/link?url=qsij8i4niTRUwllLQvpeBWmEvLaR7kXwMx02Ys ...

直升机的侧飘其实不是你帖的那个  只是因为尾桨推力造成的   地面效应只是玩航模的因为这个只在地面起飞阶段  附会了地面效应  哈哈  说明玩航模的物理学不怎么好啊

为什么地面起飞特别明显捏  因为 这个时候 机身姿态由起落架决定  起落架是平的  而实际要悬停 机身是要倾斜靠旋翼的风力平衡尾桨产生的侧向推力  离地的时候 机身没有倾斜 所以直升机有明显的侧飞  等到空中重心决定机身姿态之后 就不会侧飞了

网友:
对了 直升机确实有地面效应  就是  原来不能支撑重量的升力在当直升机在靠近地面的时候却能支持直升机悬停了   下洗气流被地面反弹后再次作用于机身 提高了升力

所以 直升机性能 一般最高飞行高度有2个参数  1个是无地效一个是有地效

网友E(2014-03-18):
原来如此,还以为我的舵偏了,起飞前总微调方向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