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pm 能否使用wifi串口模块

楼主(2013-12-24):
菜鸟请教,apm是否能够使用tb出售的wifi串口模块,如果能用请给多多指点, 谢谢各位砖家。

手里有一个apm数传模块(国产)传输速率低的离谱,进口的又太贵(本人比较穷)。

网友:
这 。。。 只能实际 试验。。。

俺 用蓝牙 没有 成功。发现 APM 这边在
不断输出怪异的数据。

但是:蓝牙 无法 把这数据 传送到对方。。

网友:
APM是用的MAVLink协议的数据结构?不能用蓝牙传是这个原因吧!

网友:
其实貌似蓝牙应该没问题...wifi应该也没问题...数传本身就是个无线通道而已

网友:
蓝牙没有问题的,我用过
蓝牙要设置为57600

网友A:
wifi可以用的,但距离也是个问题啊......

楼主:
二楼专业啊,还有示波器,惭愧不懂。
个人觉得wifi距离不是问题,主要纠结在传输速率上面。国产数传连接的时候是57600波特率,速率太低了,如果用wifi应该可以用1192000

楼主:
引用 网友A:
wifi可以用的,但距离也是个问题啊......

请教您用过wifi模块?

网友:
引用 楼主:
请教您用过wifi模块?

零度不就是用的WIFI么?

楼主:
零度看了一下 应该是rs232接口的 但接口协议不清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