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求指点。

楼主(2013-12-24):
现在手上有个911,刚买了点升级配件,鱼眼斜盘啥的。
手上还有个d7E控,有个8合1模拟器,缸买了控电和B3充电器
个人的想法是,先飞911,联系模拟器,然后上六通小电直。
昨天玩了一下模拟器,发现六通跟锤子机区别还是很大的。
直升机的希拉贝尔原理也研究了个7788了。
请高手指点一下,这个方向有没有问题。

网友:
个人建议先把字打准了,然后再练习

网友:
楼上说的对

网友:
本人论坛第一次发言。
加油哈同学,你比俺厉害,这么多机在手。

网友:
我也是新人

网友A:
直升机是比较难飞的,其飞好直机的途径也多种多样,也可以这样说只要坚持练习,不管走什么途径都能飞好直升机。从现在市场来看走小机路线的人不少,因小机成本低同时也耐摔碰,也以大大减小修机量,这对飞好直机是很重要的。从锤子机到小六通然后到450这条路线个人看是可行的,但不管走什么路线模拟器练习是不可少的,多练模拟还是最根本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直升机是比较难飞的,其飞好直机的途径也多种多样,也可以这样说只要坚持练习,不管走什么途径都能飞好直升 ...

多谢,昨天初步试了试模拟器,也许是不会设置,用的xtr5.0,感觉难度有些大。

网友B:
驰远六通小电直在搞活动,去看看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驰远六通小电直在搞活动,去看看吧。

到是考虑过FBL80或者100,不过d7e需要外接高频头。。如果能内置的话,一定不犹豫。

网友B:
引用 楼主:
到是考虑过FBL80或者100,不过d7e需要外接高频头。。如果能内置的话,一定不犹豫。

那就只能入华坑。

楼主:
引用 网友B:
那就只能入华坑。

刷了G大的固件,我在研究能否内置nrf24l01射频模块,某宝上价格只有几块钱。如果可以,就入手100或者80了。

网友:
不建议楼主飞911 这样的锤子机  坏手 手感和六通机差的太多  我建议模拟器+微型六通机  成本也不高  如果非得上四通的 建议弄个类似于华科尔SUPER FP的那种无副翼四通机

网友:
我也是新手,天天苦练模拟器

网友C:
引用 楼主:
刷了G大的固件,我在研究能否内置nrf24l01射频模块,某宝上价格只有几块钱。如果可以,就入手100或者80了 ...

想问LZ,为啥不买高频头??

楼主:
引用 网友C:
想问LZ,为啥不买高频头??

外接高频头,还得单独充电,麻烦。看了一下,好像刷suv大的固件可以内置高频头。
不过我已经入手了二手o2s,所以。暂时不研究了。

网友C:
引用 楼主:
外接高频头,还得单独充电,麻烦。看了一下,好像刷suv大的固件可以内置高频头。
不过我已经入手了二手o ...

我囧。。那能麻烦到哪里去。。这都嫌麻烦那电直值得你麻烦的事还真不少。。

比如02S需要换伞齿、换舵机。。450需要装机调机、炸了鸡还需要换主轴横轴尾轴中联、还需要再调试。。250需要排震、需要应付各种小螺丝。。D7E需要刷固件、学习固件、设置固件、升级固件。。别的不说,玩直机还得练习悬停、每天练模拟器,多麻烦。。

等你真正开始飞,基本每个飞行日都得充电,真不差这一个电池。。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囧。。那能麻烦到哪里去。。这都嫌麻烦那电直值得你麻烦的事还真不少。。

比如02S需要换伞齿、换舵机 ...

如果能内置的话,我倒不嫌麻烦,主要是外面弄个高频头,感觉不爽。强迫症吧。

网友:
开始就用摸拟器,难度高,打击学习兴趣。
先入手V911是不错的选择,比较容易完成正飞四面,之后再入手小六通,有四通机基础,比较容易通练通正飞四面。

网友:
我也是新手,自觉911得不错,上了无副翼小六通就发觉那么回事了,秒炸的受不住了,才懂得真得慢慢玩慢慢练,多玩模拟器,别无他法

网友C:
引用 楼主:
如果能内置的话,我倒不嫌麻烦,主要是外面弄个高频头,感觉不爽。强迫症吧。

那倒无所谓了,个人喜好确实无可厚非~~

我个人恰恰相反,如果能外置的话就尽量不内置,总觉得自己焊接的东西不太放心啊嘿嘿~~我自己焊东西也多喜欢用插接件的~~

02S没有飞过(没有发言权啊。。),不过听说这机器性能非常好、手感上乘;缺点是炸鸡易扫舵机齿、另外就是尾传动容易坏,养护费用偏高。

推荐zqjhort大大的经典贴http://bbs.5imx.com/bbs/forum.php?mod=viewthread&tid=840977

楼主:
引用 网友C:
那倒无所谓了,个人喜好确实无可厚非~~

我个人恰恰相反,如果能外置的话就尽量不内置,总觉得自己焊接 ...

多谢,虽然入了120do2s不过估计暂时还是飞模拟器和911居多。

网友:
途径各种各样,,,最后看结果。。。玩航模就是折腾,,,折腾到最后自己满意就行了。。。

网友:
我是直接上450,前提是模拟器能对尾安全落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