naza V1加电初始化要多久?

楼主(2013-12-24):
我的v1每次加电都要等上两三分钟才能飞,手头的玉兔就很快。是否正常?

网友A:
要记录返航点(起飞位置)用掉30秒,系统初始化用掉5秒左右,GPS搜星时间不定,加起来应该差不多1--2分钟左右

楼主:
引用 网友A:
要记录返航点(起飞位置)用掉30秒,系统初始化用掉5秒左右,GPS搜星时间不定,加起来应该差不多1--2分钟左 ...

我在姿态模式下加电,不用gps也是这么久。身边没有玩多轴的朋友,没有比较,所以上来问问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在姿态模式下加电,不用gps也是这么久。身边没有玩多轴的朋友,没有比较,所以上来问问

不用GPS。还是要记录一些信息,就像电脑开机,加载一些你不知道的东西。

网友:
天气冷会慢一点的

网友:
最后先用一块电预热 哪怕先接通电源不飞 我也是有兔1和Naza V1 兔子确实不需要预热

楼主:
既然都是这样的,我也就放心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