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啥你们都那么容易炸鸡呢?

楼主(2013-12-24):
我看到论坛很多炸鸡的帖子,为啥你们都那么容易炸鸡呢?,难道你们经常吃炸鸡??我玩多轴也是半年多了,之前用MMC10飞控,现在用玉兔,一次都没炸过,,,

网友:
我也没炸过 主要我下降很慢的  快降飞机 平衡差

网友A:
楼主小心说完之后炸机哦

网友B:
只能说lz不是小白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只能说lz不是小白

额,我是小白呀,并且即使不是小白也是从小白过来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小心说完之后炸机哦

我想问下大家主要是什么原因导致炸鸡的,,

网友C:
注意安全啊,常在河边走哪有不湿鞋

网友:
哈哈,我也秀秀我的室内飞行,我炸过很多次,每次都是接收机失控。。。最后一次失控丢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注意安全啊,常在河边走哪有不湿鞋

这我知道呀,所以才问大家为什么炸鸡的,,

网友D:
装机精确、接线正确、飞前检查、操作适当、不要暴力、避开干扰!这些习惯都应该养成,可减少炸鸡。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想问下大家主要是什么原因导致炸鸡的,,

原因很多,有GPS错误指示的,有干扰的,有操作不当的,有焊锡点脱焊的,有主控没有自检过关就上天的,在天上出现问题的,电池出问题的,失控的,射桨的,各种问题,层次不穷

楼主:
引用 网友A:
原因很多,有GPS错误指示的,有干扰的,有操作不当的,有焊锡点脱焊的,有主控没有自检过关就上天的,在天 ...

谢谢各位大哥,所以航模还是得一步一步来,不能急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各位大哥,所以航模还是得一步一步来,不能急

细心点,不要耍酷耍帅,安全起飞,减少炸鸡

网友:
安全起飞,减少炸鸡

网友E:
引用 网友D:
装机精确、接线正确、飞前检查、操作适当、不要暴力、避开干扰!这些习惯都应该养成,可减少炸鸡。

绝对额同意,我f550和精灵买回来炸过最大一次的就是浆装反了,损失了一个浆,我怎么飞都不会眨,只要用心,求稳!!

楼主:
引用 网友E:
绝对额同意,我f550和精灵买回来炸过最大一次的就是浆装反了,损失了一个浆,我怎么飞都不会眨,只要用心 ...

恩,谢谢大家的传授

网友F:
你试试每次暴力飞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F:
你试试每次暴力飞看看

呵呵,也是,我都很小心飞的

网友:
出来混 总是要还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各位大哥,所以航模还是得一步一步来,不能急

完全同意!
一步一脚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