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求助剑3出问题了

楼主(2013-12-24):
1540电机,120A海王,之前好好的换了个GT2B的遥控器试了下可能被我把程序搞乱了(之前是GT2遥控器)现在船一下水就没有力气了怎么形容呢就是速度瞬间的爆发然后就掉下来怎么都上不去了,开始我以为是电池问题换了后还是这样把我急死了,望知道的指点下谢谢了!

网友A:
你个情况一种可能是电机退磁了,一下水就没力道,还有种可能是你保护电压设置的太高了,加上天冷电池放不出电。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个情况一种可能是电机退磁了,一下水就没力道,还有种可能是你保护电压设置的太高了,加上天冷电池放 ...

电机退磁应该不会,我认为是保护电压设置高了之前好好的,那如果没有设置卡的话我用遥控器可以设置吗?这个电调可以恢出厂设置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电机退磁应该不会,我认为是保护电压设置高了之前好好的,那如果没有设置卡的话我用遥控器可以设置吗?这 ...

用控可以设置,不过枪控蛮烦的,想省力买个海王用的设置卡

网友B:
我是180a海王,不过症状跟你一样,前5秒还很有劲,不过一过5秒就不行了软绵绵的,把电调的低压保护关掉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是180a海王,不过症状跟你一样,前5秒还很有劲,不过一过5秒就不行了软绵绵的,把电调的低压保护关掉试试 ...

我的情况比你严重很多,已经设置过2次了还是不行,不过低压保护我没有关掉按照说明书设置的是3.2搞不懂了,已经和老虎联系了发过去让他看看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的情况比你严重很多,已经设置过2次了还是不行,不过低压保护我没有关掉按照说明书设置的是3.2搞不懂了 ...

截止电压3.2没什么问题啊!是电调的默认值,不知道你在岸上试过没?如果在岸上正常下水就不行了那,就真的是电机问题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截止电压3.2没什么问题啊!是电调的默认值,不知道你在岸上试过没?如果在岸上正常下水就不行了那,就真的 ...

在岸上听着声音和以前没什么区别,不过我换了个以前船上便宜的XXD125A电调后一切正常,证明电机没问题吧

网友:
你把低压关掉试试,我设置3,0还是有症状,关掉就好了

网友B:
我一开始也是以为电机问题都买了其他电机了,后来还是别人提醒我吧电调低压保护关了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一开始也是以为电机问题都买了其他电机了,后来还是别人提醒我吧电调低压保护关了试试

好的就按照你的方法试下,在不行就发给老虎看下,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一开始也是以为电机问题都买了其他电机了,后来还是别人提醒我吧电调低压保护关了试试

你的是6S跑的吧?

网友:
低温天气  电池放电性能急剧下降  电压直接掉致低压保护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一开始也是以为电机问题都买了其他电机了,后来还是别人提醒我吧电调低压保护关了试试

现在我重新设置了下,其他的没改就把低压保护关了为什么上电的时候电机叫声变成一声了,你的怎样有没有这个情况?

网友B:
引用 楼主:
现在我重新设置了下,其他的没改就把低压保护关了为什么上电的时候电机叫声变成一声了,你的怎样有没有这 ...

关掉低压保护的话接电就响一声,玩的时候自己注意点电就行

网友:
天气这么冷了,电池放不出电,试试HE电池,低温放电也很暴力

网友:
就是低压保护问题,找个设定卡该一下就行了.跑几圈掉速了赶紧回来就行

网友:
绝逼是电调设置乱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关掉低压保护的话接电就响一声,玩的时候自己注意点电就行

问题现已解决就是电调低压保护的事

网友B:
引用 楼主:
问题现已解决就是电调低压保护的事
问题解决了就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