黑狗3和索尼5R视频效果差多少?

楼主(2013-12-24):
黑狗3和索尼5R视频效果差多少? 5R配饼干头。5R配16-50画质好还是饼干头?    听说黑狗3画面变形严重? 光线不好的时候,狗的画质就十分差? 还有拍照效果

网友A:
视频在阳光好时似乎差不多,照片完全不是一个档次

网友B:
可比性不大···微单你可以更换一个长一点焦距的镜头拍特写,gopro不能···

楼主:
引用 网友A:
视频在阳光好时似乎差不多,照片完全不是一个档次

阳光不好时,还有夜景,黑狗3就不行了吧。         5R照片比狗3好很多?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可比性不大···微单你可以更换一个长一点焦距的镜头拍特写,gopro不能···

什么意思?   5R一般不都是用饼干头吗?

网友A:
引用 楼主:
阳光不好时,还有夜景,黑狗3就不行了吧。         5R照片比狗3好很多?

很多很多,一个是惨不忍睹,一个是比卡片机强

楼主:
引用 网友A:
很多很多,一个是惨不忍睹,一个是比卡片机强

那夜景视频呢?

网友:
我没试过

网友:
5r拍照片和视频也不行?那最终是要上什么

网友C:
最终是单反,甚至。。。。。你懂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最终是单反,甚至。。。。。你懂的

没有最终,只有眼前的目标。单反也就是照片好,视频差不多

楼主:
求用过的评测下?  还有果冻问题

网友D:
随便玩没有要求 可以考虑狗3。 要说那个好 可以百度专业摄像机的参数你就可以大概了解。 成像原件越大的机器越贵, 所以可以大概得出结论。 5N 比 狗 好。 因为微单的成像 原件 比狗 要大10倍左右。 所以为什么到现在 拍电影什么的 所使用的机器。 CCD 都非常大。  这是本人在10年来电视摄像实际使用机器中的一些认识。

楼主:
引用 网友D:
随便玩没有要求 可以考虑狗3。 要说那个好 可以百度专业摄像机的参数你就可以大概了解。 成像原件越大的机 ...

哦,谢谢  商拍5R能行么?

网友:
引用 网友D:
随便玩没有要求 可以考虑狗3。 要说那个好 可以百度专业摄像机的参数你就可以大概了解。 成像原件越大的机 ...

专业选手

网友:
黑狗3+夜景很差的,还是考虑微单吧,其实吧NEX5挂天上来个30秒快门拍摄 不知道会出现啥效果,老爷爷试过吗

网友:
商拍5R能行么?

这个应该没有问题,5R是5N的升级版,像素是一样的没有改变, 网上看过专业评测的。 他们使用了佳能5D 和 索尼5N 做了同一环境 同一条件下的 实拍测试。 两个机器的拍摄视频。 原始素材基本上看不出有多大的差距。 但是 这里要说的是 但是。 但是用专业设备做了原始素材的处理以后。  5D 要超出 5N 很多(5D2好像处理后画面是4:4:2,--5N是4:2:2记得不太清了,最好的电影设备是4:4:4)。 看过好莱坞用佳能5D 拍的电影(百度可以搜索一下)。 效果和高端设备出来的画质差别不大。 使用后期设备也很重要。 5N 拍出来的东西也不错。 要不Z15 也不会有这么大的销量了。 设备的好与不好,取决于操作设备后面的那个脑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