什么是静平衡,什么是动平衡?

楼主(2013-12-24):
两个旋翼质量一样,是最基本的做法,但是这个什么平衡都不算。

利用平衡仪悬浮轴,在桨上贴胶带,达到可以停留在任何位置----叫做静平衡;
参见:
http://wenku.baidu.com/link?url=xEaq73A4PGmjvi8tF_q-o_uGZCrd-uJkG4NbVVIs2LOMzDijrP9zk81fEytqwNJVO2FW5m6a7aZoJb0qHqQPk9RV03aYzYeQFZwfH01-92m

静平衡的力学关系是G1×L1=G2×L2(i=1,2;Gi为重力,Li叶片重心到转轴的距离)

动平衡需要两个平面平衡,具体怎么回事,上学时候讲过,我给忘了,等待大侠解答~~

网友:
动平衡难道不是把重心位置调到一样?两浆一样重的时候重心可能是不一样的.重心不一样的时候旋转时就会有不同的向心力,飞机就会震动.

网友A:
这些所谓专业术语也是搞扯,其实就是重心和重量。

网友:
那个什么物权法也是这样,听不明白。后来学习半天,原来就是:财产法

网友B:
动平衡是所有以旋转为对称中心对称的质点的质量一致。。。或者简单的说。。整个物体的质量分布相对旋转中心是完全对称的。。。

平时神马打磨打磨,加点平衡泥,或者贴贴胶带什么。。离阵中的动平衡差远了。那说白了还是静平衡。。

不过因为转速不够高。。并且本来就差的不多。。所以一般静平衡了就可以保证震动比较小了。。

所以其实平时所谓电机不好、桨不好,震动大,主要还是静平衡不过关。。
另外动平衡自己是做不起来的。。。

喷子们别来喷。。先去了解下动静平衡定义。。然后去想想为何静平衡差一点点就会很大震动。。动平衡差一点也可以接受。。

网友:
两个寡男或寡女叫静平衡
两个裸男女叫动平衡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些所谓专业术语也是搞扯,其实就是重心和重量。

经验的作用永远大于理论知识,我支持你

网友:
平常我们自己作的平衡只是静平衡没错. 动平衡一定要转动起来用仪器量才能作的.
但是在不高的转速下, 作好静平衡就足够消除震动了.

网友C:
那调两个桨的重心一致那算什么

网友:
一般直升机桨做静平衡就是称重,2片桨重量一致,但重量一致,桨的重心不一致,旋转起来一样振动。
所以要做动平衡,就是用很多人都在用的方法,把桨上在磁悬浮轴上做平衡,这样平衡后振动基本消除,业余的这样做平衡足够可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动平衡是所有以旋转为对称中心对称的质点的质量一致。。。或者简单的说。。整个物体的质量分布相对旋转中心 ...

看明白了。。。

其实我们大桨夹保持一些松动基本能够再次将“动不平衡”给消除一点,通过旋转将重心保持在一条过主轴的直线上。

网友:
引用 网友C:
那调两个桨的重心一致那算什么

LZ有说明了. 平衡的重点在力距(力臂)的平衡. 并非重心的一致. 当然重心如果差别小就可以让平衡更容易.用真机来作例子就很明显了. 真机只在主旋翼尖端有配重块. 并没在重心处设配重块来平衡.

这是AH-64主旋翼尖端的配重块

至于动平衡一定要飞起来才能作, 主要还有旋翼升力的考量. 因为旋翼在飞行中除了有旋翼本身重量产生的力距, 还有升力作用在翼面上所产生的力距. 这力距要平衡了才完成动平衡.
模型由于旋翼重量很轻尺寸很小, 也不好操作动平衡. 所以都只作静平衡就够了.

网友:
大家有未有拿車子去換新車胎, 看過技工如何加鉛粒去平衡新車輪/胎?

他們做的是車輪低速轉运時去找平衡奌,弄好後,高速行車也沒問题, 人家天天做的工作 , 动平衡真的這麼難找麼 !?

网友:
管他的呢!重量一样,重心位置一样,飞去吧!

网友(2019-10-23):
平时只做静平衡,有时候用鸳鸯桨拼起来飞,只要用平衡器调整好,飞起来震动都很小,完全没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