凤凰模拟器曲线设置

楼主(2013-12-24):
新人刚刚入坑买了个凤凰模拟器,控是普通的富斯六通板控。一开始只飞飞悬停和航线,副翼打到低一直是翻滚倒飞,为了不让飞机倒飞是不是螺距要设成正的?普通模式飞行油门曲线和螺距曲线的值要怎么设(飞机也不需要倒飞)?麻烦提供下参考!小弟在这谢谢啦

网友A:
http://bbs.5imx.com/bbs/forum.php?mod=viewthread&tid=868198&extra=page%3D1
按这个帖子设置即可!

要搞清楚模拟器是干什么用的,真机普通模式悬停,可以不设置负螺距,模拟里面没必要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http://bbs.5imx.com/bbs/forum.php?mod=viewthread&tid=868198&extra=page%3D1
按这个帖子设置即可!

这个帖子已经看过了,也按照上面设了,没什么问题!模拟器里面螺距曲线我没设负的也会倒飞!因为还没有六通真机我想问下前辈是不是真机螺距值设成正的打副翼就不会倒飞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这个帖子已经看过了,也按照上面设了,没什么问题!模拟器里面螺距曲线我没设负的也会倒飞!因为还没有六 ...

持续打副翼就会倒过来(横滚),与设不设负螺距没一点儿关系~~~

不设负螺距,持续打副翼倒过来后,要么拍向砸向地在,要么空中停转,或自旋撞向地面~~~

楼主:
引用 网友A:
持续打副翼就会倒过来(横滚),与设不设负螺距没一点儿关系~~~

不设负螺距,持续打副翼倒过来后,要么 ...

谢谢前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