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GX死机...请大家来分析分析

楼主(2013-12-24):
装在450上的3GX,一直小幅度金鱼尾,在网上找相关原因,后发现有模友说从4.0降回3.1可消除金鱼尾,于是连接电脑准备降级,过程中3GX软件卡住无响应,于是任务管理器关闭再开启,发现无法连接上了。现在的情况是:1,无法正常开机 ,3GX上灯一个都不亮,也不闪。2,插入对频线到BIND,无法进入对频状态。3,舵机无任何响应。将卫星接收取下单独对好频再接上,依然无任何响应 ,3GX上无任何指示灯亮。
希望有遇到类似情况的模友告之解决办法。也希望广大模友给点建议,该怎么解决?另外,亚拓官方有售后吗?

网友:
LZ

加一下好友

网友A:
这不叫死机,这叫变砖---一块小砖头。要返厂了,他有底层软件。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不叫死机,这叫变砖---一块小砖头。要返厂了,他有底层软件。

你遇到过类似情况吗?自己能不能解决?返厂的话联系哪里呢?求告知,谢谢

网友A:
还没有,问问商家,或查一下亚拓网站。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还没有,问问商家,或查一下亚拓网站。

找到售后了,得返厂,,谢了啊

网友B:
你联系一下亚拓中国分公司吧,寄过去,两天就能给你弄好,没问题的!~不叫事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联系一下亚拓中国分公司吧,寄过去,两天就能给你弄好,没问题的!~不叫事

两天?不是吧,我找到的亚拓售后,说要寄回原厂,得三周时间

网友:
亚拓官网上好像有说怎么恢复的说明,不用返厂!http://www.align.com.tw/alignhtml/CH/3gx_update/3gx_update.php

网友C:
亚拓原厂有解决方案

网友:
我记得亚拓说明书上有写的,刷1.0,好像

楼主:
引用 网友C:
亚拓原厂有解决方案

太感谢了!!!!成功刷回4.0了!感谢各位! 另外 再请教一个问题,3GX连接电脑后,无论怎么修改参数,在write后再读设定显示 ,发现数据都没变化,该怎么修改呢

网友:
我寄过去就是两天、真的哦

网友:
你这个不是损坏。你告诉他们升级成板砖很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