碳纤船壳求助

楼主(2013-12-24):
在tb看到一条较便宜的碳纤船壳 快递叔叔刚送到 在背光处看了下 船底有很多漏光的小洞洞 这是制作工艺如此呢还是质量问题?

船的四周很光滑 平整  外面没味道 内部味道酸酸的 应该是不饱和树脂

上图 大家帮忙看看

网友:
看不到图

网友:
正常,剑三也是对着光看全是洞

网友:
正常,我的TS碳纤MONO对光看,也有透光点

楼主:
谢谢各位了 明白

网友:
正常 因为是一层碳纤维布的  2层就不会透光了

网友:
看到照片了!这是正常的,如果不透光那可能要用两层布,这样会增加重量

网友:
一层碳纤维布的  2层就不会透光了

网友:
一层布的原因

网友:
小洞上有树脂吗,还是穿了?没穿没事,穿了的话在背面用玻璃布补,小孔用树脂填补后打磨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