晒一晒新组的270軸距小四軸

楼主(2013-12-24):
軸距 270mm,, 电调飞騰10a 四个,, 2204 1800kv 馬达 四个,, 6045槳,,  飞控 apm 2.5 + 数傳 + 6h gps,, 电池 2s 1300mah(更正).

今天刚试飞,, 默认参数 飞算穩定... 试了自稳 和 定高,, 因在大楼间飞不敢试gps定奌,,  飞8分鈡 3.7v 下地,, 一个人试飞故沒有視頻....

楼主:
弱弱的问下,, 為何不能上傳图片?

楼主:
可以了,, 但為何會上載了兩次?

网友:
机架自己做的还是买的?小四周还是挺好的..

楼主:
是买的机架,, 但外型不一样,, 原本的机頂位置很細放不下apm,, 自已把机頂鋸平了,, 然後裝了个閒置的 云台板上去做減震板,, 也请朋友用3d打印了个接收器板放接收器和gps....

网友A:
整机重量多少克呢

楼主:
引用 网友A:
整机重量多少克呢

全机起飞重量480g....

楼主:
更正一下,, 原來电池只有 1300mah,, sorry....

网友B:
我的也是这个机架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的也是这个机架

我把它的机頂徹底改了,, 全鋸掉,, 然后放上減震板...才能放得下apm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把它的机頂徹底改了,, 全鋸掉,, 然后放上減震板...才能放得上apm

嗯 APM主控比较大 我用的是Naza和玉兔

楼主:
请问你覚槳保护器好用吗? 我覚它不靠谱,, 好像很容易射槳似的.....槳又易歪掉

网友:
飞了好多个起落木有问题 我用的郎宇2204 1800KV 7060浆

楼主:
7寸槳啊...应该是这机架能用最大的槳了,, 请问飞得稳定吗?

网友C:
机架式从哪买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机架式从哪买的

在 x 宝上买的 ...

网友D:
2204 1400kv 馬达 , 6045槳????  KV 低了,或者用大一号的螺旋桨吧。纯属个人意见,要是不中听,无视就是了。

网友E:
感觉很干练。但是建议不要使用桨保,那玩意不靠谱。上***头吧。

网友:
引用 楼主:
7寸槳啊...应该是这机架能用最大的槳了,, 请问飞得稳定吗?

一直用7寸的 还是不错的

网友:
机架名称叫什么?

网友:
小明的机架?我的第一个架子也是他的~不过是370轴距的那个

楼主:
引用 网友D:
2204 1400kv 馬达 , 6045槳????  KV 低了,或者用大一号的螺旋桨吧。纯属个人意见,要是不中听,无视就是了 ...

谢意見,, 6寸槳是跟机机來的,, 迟些买7寸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E:
感觉很干练。但是建议不要使用桨保,那玩意不靠谱。上***头吧。

这电机的槳保是內置,, 固定的,, 用不了槳夾.... 我也在煩,, 我也覚槳保不靠谱....

网友E:
引用 楼主:
这电机的槳保是內置,, 固定的,, 用不了槳夾.... 我也在煩,, 我也覚槳保不靠谱....

那就只能在桨保外面在采取点保护措施了。比如用高强度、却很细的尼龙线稍稍绑扎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E:
那就只能在桨保外面在采取点保护措施了。比如用高强度、却很细的尼龙线稍稍绑扎一下。

谢意見,, 下次试试....

网友F:
引用 网友A:
整机重量多少克呢

你没发现和我那个一样么= =

网友:
这个经常被我带5200的电池飞= =碉堡了、

网友D:
引用 楼主:
这电机的槳保是內置,, 固定的,, 用不了槳夾.... 我也在煩,, 我也覚槳保不靠谱....

之前也用这款电机,确实原来的轴没露出来,有点蛋疼。但是,我后来去掉那两个长螺丝,换成短的,缩到里面去。然后用3叶桨,中间的孔开大点,直接把螺旋桨用尼龙扎带捆在转子上。

网友A:
引用 网友F:
你没发现和我那个一样么= =

给我推荐一个6寸的浆呗!

楼主:
引用 网友D:
之前也用这款电机,确实原来的轴没露出来,有点蛋疼。但是,我后来去掉那两个长螺丝,换成短的,缩到里面 ...

想问,, 若开大槳中间的孔,, 並在膠槳軸側向上轉兩孔,, 直接套軸上,, 原螺絲經槳軸的側孔固定槳,, 这设想可以吗?

网友G:
用***头吧 浆保用久了 会射浆的

网友D:
引用 楼主:
想问,, 若开大槳中间的孔,, 並在膠槳軸側向上轉兩孔,, 直接套軸上,, 原螺絲經槳軸的側孔固定槳,, 这设想可 ...

也是不错的方法。但是,估计起码要用7寸以上的桨。因为我记得6寸的螺旋,中间圆柱比较小,如果开了个能套进电机桨保的孔,那么圆柱壁剩下大概1mm的厚度,太冒险了。7寸的桨,中间那个圆柱大点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也是不错的方法。但是,估计起码要用7寸以上的桨。因为我记得6寸的螺旋,中间圆柱比较小,如果开了个能套 ...

谢分析,, 但會先以六寸癈槳试一试...然後再买七寸槳...

楼主:
引用 网友G:
用***头吧 浆保用久了 会射浆的

此款為固定槳保的小电机,, 用不了槳夾....

网友:
引用 网友A:
给我推荐一个6寸的浆呗!

我感觉小桨都一样= =
双叶彩色桨= =

网友:
可以反装电机   然后用新的轴把旧的轴顶出去   就可以用桨夹了   以前论坛有人弄过     话说我也是这个机架  感觉好结实

网友:
而且  反转电机好处更多  据说...

网友:
好小的一只

网友H:
真不错呀,说说这飞机的 gps 定位效果吧。总感觉小机子,定位不好。飘。 整机不含电池多重呀

楼主:
引用 网友H:
真不错呀,说说这飞机的 gps 定位效果吧。总感觉小机子,定位不好。飘。 整机不含电池多重呀

因家住群楼中,, 不敢试gps(怕收不到星,, 飄走),, 要迟些找片开阔地才敢试....

整机不含电池重量,, 要今晚稱一稱才知道....

网友:
请问楼主,这个机子总共花了多少钱?能否大概说一下各部分的成本呢?谢谢

网友:
引用 楼主:
因家住群楼中,, 不敢试gps(怕收不到星,, 飄走),, 要迟些找片开阔地才敢试....
...

期待

楼主:
小机子都不便宜,, 與组大机差不多,,

淨碳纤机架298 (278軸距,商品机架),, 若連电裝(电调飞腾10a电调x4,, xxxsky 2204 1800kv电机x4,, 分电板) 和 六寸槳 四对,, 共 880,,

电池 数十,, apm飞控板連盒子 28x(現时最便宜是260),, 6h gps 3xx(可改用6m,, 便宜很多),, 閒置云台板連減震球 数十,, 遙控接收 (原有),, 托朋友3d打印的gps和接收座板 無价......

网友:
请教,你那桨用得如何呀,我250 机,用的5045 桨,能换2叶的吗

楼主:
我的电机上不了3叶槳.....因為有个固定槳保在....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的电机上不了3叶槳.....因為有个固定槳保在....

2页的效率还高的

楼主:
引用 网友H:
真不错呀,说说这飞机的 gps 定位效果吧。总感觉小机子,定位不好。飘。 整机不含电池多重呀

刚稱了下,, 整机不连电池未裝槳 重400g

gps 未测试...

网友I:
apm放云台减震板减震效果如何?

楼主:
引用 网友I:
apm放云台减震板减震效果如何?

沒对比过,, 不知道,, 对不起,, 但現时飞得算稳定,, 迟些试试拍視頻...

这云台減震板原不是故意放上去的,, 只因原机架的机頂放不下apm,, 故把整个机頂鋸掉,, 刚好見机臂與机身交接位有四个偷輕用的三角型孔,, 位置刚好可以放下我那云台板的減震球,, 故才这样安裝 (apm飞控一定要做好減震,, 否則很多奇难杂症會出現,, 故若放不下这云台板,, 我會买个減震神器)...

网友H:
引用 楼主:
刚稱了下,, 整机不连电池未裝槳 重400g

gps 未测试...

不算重。

楼主:
引用 网友H:
不算重。

試完机后會去掉GPS和數傳,可以更輕。。。

网友H:
楼主最近有没有测试 gps 效果呀,

楼主:
引用 网友H:
楼主最近有没有测试 gps 效果呀,

沒有,因為去了試450的阿福

网友:
引用 楼主:
可以了,, 但為何會上載了兩次?

hello, 楼主,我想问问你这个机架的淘宝地址是多少啊,谢谢

网友:
引用 楼主:
為免成為廣告貼,, 请pm我

谢了楼主,找到了

网友H(2014-01-27):
楼主能分享下apm的 pid 数值吗?我的怎么也调不完美。

楼主:
引用 网友H:
楼主能分享下apm的 pid 数值吗?我的怎么也调不完美。

現在集中在组新的680折叠H,, 270雪藏中....

网友H:
请教,
1.一块电池一般能飞多久?
2.能否分享下pid值,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H:
请教,
1.一块电池一般能飞多久?
2.能否分享下pid值,谢谢

暫时该机只用默认值,, 能稳飞,, 但未试过激烈飞行.....

飞行能八分钟多一奌....

网友J:
我也有这个架子,改装成fpv了,2200ahm 3S 14分钟。

网友H:
引用 网友J:
我也有这个架子,改装成fpv了,2200ahm 3S 14分钟。

你整机多少重呀?

网友H:
引用 楼主:
暫时该机只用默认值,, 能稳飞,, 但未试过激烈飞行.....

飞行能八分钟多一奌....

我250机架   3s 1550 电池,不到7分钟,  是不是换6寸的桨会好点。
测了下,gps 的空载电流好大的。好费电。

楼主:
引用 网友H:
我250机架   3s 1550 电池,不到7分钟,  是不是换6寸的桨会好点。
测了下,gps 的空载电流好大的。好费 ...

这机架目前我只飞过自稳,, gps真心未测试......

网友:
引用 网友H:
你整机多少重呀?

497g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机架目前我只飞过自稳,, gps真心未测试......

我的改低了好多p  还是很抖,自动调参左右晃4,5下就不晃了。

网友(2014-03-18):
引用 楼主:
这电机的槳保是內置,, 固定的,, 用不了槳夾.... 我也在煩,, 我也覚槳保不靠谱....

COBRA 2204,是ZI DAN 头的

楼主:
現在打算再入四個2204改微型x8

最新飛行視頻:

http://bbs.5imx.com/bbs/forum.ph ... d=908688&extra=