努.力.向.高.手.靠.近 .咨.询.下.原.子.灰

楼主(2013-12-24):
淘宝刚买了德国原子灰,打算把我那 剑3D 船底补灰打磨,我那船底可能有点变形,跑起来偏左

可是搜遍论坛也没有补灰打磨的技术贴,不知道怎么下手

是先打薄一点干了以后试水,不行在打一层,还是先打厚一点试水,然后再一点点磨?

我只想纠正船姿让左侧升起,是应该只补左边,还是左右两边都找一遍?

补灰之前原来的烤漆不需要去除吧?

啥玩意 这标题有什么好屏蔽的???
努力向高***

网友:
最简单的,找个修汽车的门面房,给个50块带你弄的妥妥的,都不要你动手,磨平,批灰,上漆,抛光

楼主:
努力向高***

网友A:
为什么不在船里面下功夫?想纠正船姿让左侧升起,在右侧配重效果不是一样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为什么不在船里面下功夫?想纠正船姿让左侧升起,在右侧配重效果不是一样吗?

船底有轻微变形,就算里面能配出一朵花来,也是无法纠正。

而且,我已经试过了

网友:
╭══╮  ┌═════════┐
╭╯帮顶║═ ║╰来拿分的╮ ║
╰⊙═⊙╯ └══⊙═⊙══~..

网友:
需要磨掉漆层再上灰,否则粘不住。

网友:
引用 楼主:
船底有轻微变形,就算里面能配出一朵花来,也是无法纠正。

而且,我已经试过了

哦!原子灰修复其实很简单,将灰腻子与固化剂按比列混合均匀,将已经打磨需要修复的地方用批刀一批一批的批上去。每批不可太厚,等第一批干了后再批下道,达到修复目的后表面砂纸打磨油漆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