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T125也用上“快换刀架”了!

楼主(2013-12-24):
AT125原来的刀架太高了,成品车刀装上都不能用。以前只能用白钢条自己磨车刀用,对我这样的新手来说难度太大,磨出来的车刀没有一个好用的。一直想找一款可以调节高度的刀架,前一阵浏览www.lathes.co.uk的时候发现了一种简易的“快换刀架”,于是决定仿造一个。灵感来自于这个图片

下面是我仿制的

楼主:
这下我的AT125可以使用5mm—15mm之内的所有车刀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下我的AT125可以使用5mm—15mm之内的所有车刀了

抱紧+顶紧      棒!        轴向和径向都不会动了

网友:
这个很好做

网友A:
楼主,小车以前装的数显尺拆了吗?小车玩够了吗?要出吗?

网友B:
用125做出来的?不错!就是牺牲了车锥度的功能

网友:
貌似看到了一台HARDINGE ?。。。

网友:
楼主最上面的那幅图里的车是你的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小车以前装的数显尺拆了吗?小车玩够了吗?要出吗?

数显只要上两个螺丝就能装上,照片里没有只是临时拆下来了,这个小车虽说用起来不如大的方便,但胜在小巧轻便,而且给我DIY用足够了。我就这一台车床,不打算出。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用125做出来的?不错!就是牺牲了车锥度的功能

确实牺牲了锥度,想车锥度只能换原来的刀架。我本来的设想是在小托板上做快换刀架的,但测量以后发现小托板太高了,没有发挥的空间。

网友C:
你害我又不得不增加项工程

网友(2014-02-08):
刀架铝的?

楼主:
刀架是6系铝合金的,刀架座是45钢的,刀架座中间的拉杆是8MM丝杆标准件,刀架上的螺丝全部是M6*1的内六角螺栓。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害我又不得不增加项工程

您也打算改AT12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