继续更新~~忍不住诱惑~~~小胖子入手~~~附上布局图~~~准备试飞~~~~~

楼主(2013-12-24):
40a的电调 2814 kv1100 9x6的桨 4s 5000的电   不知道能不能飞起来额~~~~

更新!!组装基本完成!!不得不说就算是小胖子空间也好大!!!估计10000的电池轻轻松松!!!

更新!!组装基本完成!!不得不说就算是小胖子空间也好大!!!估计10000的电池轻轻松松!!!

整体布局 图传和gps这么远应该不会干扰吧~~~

整体布局  图传和gps这么远应该不会干扰吧~~~

胖子内部真心大 随便放~~~

胖子内部真心大 随便放~~~

2814 自己扩孔刚好可以塞入~~~

2814 自己扩孔刚好可以塞入~~~

网友A:
我死胖子1万毫安电池60a电调2820  1100kv电池桨跟你的一样飞行感觉没什么压力不过没上别的设备

网友:
好JJ 顶一个

网友B:
麻烦装的差不多了发个布局,我还在琢磨怎么装

楼主:
引用 网友B:
麻烦装的差不多了发个布局,我还在琢磨怎么装

嘿嘿,好的,会更新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死胖子1万毫安电池60a电调2820  1100kv电池桨跟你的一样飞行感觉没什么压力不过没上别的设备

起飞重量多少?能飞久?

网友C:
若安装此款电机绝对可以玩各种特技,手头也有2814的电机,比划了一下安装比较麻烦,要切割机尾。也曾经和几个朋友讨论想上2814级别电机,被天捷力技术评价为疯子。于是用双天的2838(朗宇2220)级别1100kv电机配8*6E的桨4s5200毫安电池就几乎可以垂直爬升了,半油速度可以达到110公里每小时。所以用2814级别电机个人认为太暴力了。另外建议楼主小胖子的舵机安装最好不要装得反应角度太灵敏,因为小胖子飞机对舵的反应非常灵敏,太灵敏不利于操控的稳定。

楼主:
引用 网友C:
若安装此款电机绝对可以玩各种特技,手头也有2814的电机,比划了一下安装比较麻烦,要切割机尾。也曾经和几 ...

多谢这么诚恳的回答,经本人测试2814刚好可以塞入,已经安装好了~不想改了,我估计上了设备要2kg左右,怕动力不够…还有,还有舵机舵量改到百分之多少比较合适?

网友:
引用 楼主:
起飞重量多少?能飞久?

我就试飞了一下重量2.7左右。。我飞了大概30分钟电压3.86.。

网友:
lz新快乐,关注续航时间

网友D:
引用 网友C:
若安装此款电机绝对可以玩各种特技,手头也有2814的电机,比划了一下安装比较麻烦,要切割机尾。也曾经和几 ...

什么叫装的反应不要太灵敏  舵机安装还能控制灵敏么难道?

网友C:
引用 楼主:
多谢这么诚恳的回答,经本人测试2814刚好可以塞入,已经安装好了~不想改了,我估计上了设备要2kg左右,怕 ...

比如银燕9G金属数字舵机摇臂连杆插第二或第三个洞,接最外一个洞行程最长,过于灵敏。
我的小胖子配置是双天2838 1000kv、40A电调、4S 5200毫安电池+3S1600毫安电池  飞宇41ap飞控  ATT平板天线  罗美1.2G图传  黑狗3+小摄像头,这样的配重起飞很轻松,飞一小时无压力。

网友C:
引用 网友D:
什么叫装的反应不要太灵敏  舵机安装还能控制灵敏么难道?

的确可以,摇臂就是杠杆,装里面和外面是有区别的。

网友D:
引用 网友C:
的确可以,摇臂就是杠杆,装里面和外面是有区别的。

你所谓的里面装还是外面装是什么意思????越外角度越大 还是越小角度越大

楼主:
引用 网友D:
你所谓的里面装还是外面装是什么意思????越外角度越大 还是越小角度越大

我懂了,力臂的原理,越外面应该同等的舵量角度越小

楼主:
再次更新 自己顶一下~~~

网友E:
引用 楼主:
再次更新 自己顶一下~~~

顶一下,关注很久咯,视频呢?我也想入小胖子,

楼主:
引用 网友E:
顶一下,关注很久咯,视频呢?我也想入小胖子,

最近苏州这边下雨,郁闷

网友D:
我也正在装,你中间放的是电台么,机头放的GPS?貌似小胖机尾有放GPS的凹槽吧。

网友:
引用 楼主:
多谢这么诚恳的回答,经本人测试2814刚好可以塞入,已经安装好了~不想改了,我估计上了设备要2kg左右,怕 ...

你上电台了么?

网友:
引用 网友C:
比如银燕9G金属数字舵机摇臂连杆插第二或第三个洞,接最外一个洞行程最长,过于灵敏。
我的小胖子配置 ...

好像不是吧?不是摇臂越里面的孔越灵敏么。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也正在装,你中间放的是电台么,机头放的GPS?貌似小胖机尾有放GPS的凹槽吧。

a控gps线在前面 线长度不够 只能放前面   没有电台啊 433 和a控

网友F:
增加选配起落架的话就完美了,满足不同场地不同人的需要!

网友:
强烈建议小胖也上起落架!

楼主:
引用 网友F:
增加选配起落架的话就完美了,满足不同场地不同人的需要!

今天60公里草降 目测没问题

网友G:
这个布局有点问题  图传应该和摄像头在一起  GPS会被个别摄像头干扰 楼主可以参考我的装机图

网友:
如果手头有60A电调,比如好盈飞腾60,还是就别用40a了,没必要在在电调上省

楼主:
引用 网友G:
这个布局有点问题  图传应该和摄像头在一起  GPS会被个别摄像头干扰 楼主可以参考我的装机图

已经改过了 发现图传装后边会干扰舵机  试飞时抖的厉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