舵机的区别

楼主(2013-12-24):
请问一下老鸟们,模拟舵机和数码舵机有什么区别?

网友:
只觉得数字舵机有声音

网友:
一个是数字的一个是模拟的

网友:
搜贴,里面有你想知道的。

网友A:
在性能上数码舵机比模拟舵机要好,如定位准,动作分辩率高,这是舵机的最重要的指标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在性能上数码舵机比模拟舵机要好,如定位准,动作分辩率高,这是舵机的最重要的指标了。

动作分辨率???疑问

网友:
就是动作的精准程度,,,,3D的要求很高的。。一点细微的差别可能做出的动作就不一样,。。。。

网友:
LS各位已回答!

网友:
去舵机区看看精华帖就知道了

网友:
只要是数字和模拟做对比,就上数字就对了。

网友:
模拟舵机已经过时很久,给你谈谈数字舵机吧,舵机除了力量,反映速度,停止位置都是重要的参数,数字舵机能够处理自身舵机的各种数据,出力均匀,死区可调节.不像模拟舵机那样有干涉出力不均匀,更不说死区了.数字舵机的芯片越来越好,其中各种数据现在都变的可自定.缓启动,启动电压.中立点调节,行程,方向.等等等...现在都可以在舵机上设定.

网友:
机械表和电子表的区别

网友:
數字吃電兇  力道富足  貴
模擬         相反

网友:
引用 楼主:
动作分辨率???疑问

舵机在整个摆动角(60度)内不是细腻无级动作的,是分成若干个级或格动作的,数码舵机比模拟舵机摆动的级数要多。

楼主:
涨知识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