哪吒V2

楼主(2013-12-24):
那个知道哪吒V2失控悬停怎么设置,我是用的10CG。谢谢

网友:
naza v2有失控悬停吗?我只听说过失控返航。

楼主:
应该是有哦,他们说的,我一直都各用悟空和零度,朋友买了个哪吒。我在研究

网友:
没有用过v2帮不了楼主你

网友:
v2只有失控降落和时空返航

网友:
NAZA V2没有失控悬停吧?失控保护里面只有一个自动下降和一个自动返航降落,
除非你是想在接收机里面设置一个失控保护模式为失控后油门保持50%且为GPS状态。这样子接收机失控保护启动之后就会给NAZA信号让他执行油门居中GPS定点停留的状态。不过这样跟NAZA失控模式完全没有任何关系啊。这只不过是一个接收机记录的操作指示持续输出而已。如果接收机收不到信号了失控了你还在原位悬停那么是很没意义的,只会耗尽电量垂直掉下来。如果用NAZA的失控返航还有可能在返航途中重新连接接收机夺回主控权。

网友:
naza失控不悬停的  要么返航要么降落

网友:
那來的失控停懸!6樓的圖片請參考!

网友:
失控了就应该返航或降落了,悬停空中?电池能支持多久?悬停空中还是没有遥控信号啊,返航了,才会进入你的遥控区域吧

网友:
这个得在遥控里设置吧,设置失控时油门舵量保持在50%左右,其他舵量保持不变,理论上是这样搞的。不过失控悬停真的不是个好办法,

网友:
不是飞控里面设置的 失控悬停是要在遥控里设置的

楼主:
谢谢大家的帮助,问题我已解决,在遥控器里面设置的遥控器失控保护,这样是不会触发飞控本身的失控信号,达到关控悬停的状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