凤凰4.0P安装后是乱码,求解!

楼主(2013-12-24):
昨天在我自己电脑上装凤凰4.0P模拟器运行时除英文以外其他文字全是乱码,安装选项里简体中文,繁体中文,英文都试过运行起来全是乱码.电脑系统Windows XP简体中文.求高手指点,谢谢!!

网友A:
貌似要求安装在C盘的根目录下,路径上不能有中文~~~

你这种情况多出现在安装在中文路径下造成~~~

楼主:
引用 网友A:
貌似要求安装在C盘的根目录下,路径上不能有中文~~~

你这种情况多出现在安装在中文路径下造成~~~
...

晚上回家试试,谢谢!

网友(2014-06-13):
路径上不能有中文

网友(2015-04-18):
我的也是这种情况      等会试试   还是不会的话帮忙一下

网友:
在c盘找到lanauge,,点开,,删掉第二个文件。。